小修宏碁LA-7912P不触发

楼主(2016-01-25):
      同行送来一台宏碁的机器,版号是LA-7912P。故障是无待机不触发。
    拆机发现有3,5v但是按下开关之后没有任何反应,插上可调之后发现先有0.01A的电流然后瞬间就变成0.00A了。
       万用表测有3,5v但是无待机电流,因为没有示波器,无法测电感前后端波形,这个应该是假的3,5v,因为打3,5v电感发现对地25。
       查图这个板子的3,5v芯片是RT8205
测开启和供电都有,果断拆下芯片,在打直发现3,5v电感对地值成200多了。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直接用tps51125代替,插可调有0.01A的待机了,按下开关电流跑到0.35A不动了。
       实测发现没有CPU供电,测芯片的主供电发现2.25v,图纸上标的是5vs,怎么成2.25v了呢。对地打值发现正常,直接从5v电感后端飞线过去能开机了,这下确定了是2级转换的问题。
       这机器是进水机器。进水部位是触摸板下面的位置。
       查图得知发现 u22就是5v转换管,而进水的部位就是U22。实测U22D级5vS级2.25vG级0v,直接拆掉Q19A之后U22S级回归到5v了,机器也亮了,刚装上发现需要重新插拔适配器两次才开机。
      第一次电流只跑到0.35A,难道????拆机发现果然又是这个位置,索性就不休了直接吧转换管拿掉,短接 完美开机了问题彻底解决。
         记得帮我加分啊!嘻嘻。
  [fly]原创:lvjingang[/fly]

 会员7418352元2022-12-14 17:13

网友:
简单通俗易懂,对与新手来是个营养贴

网友A:
之前不是说3V 5V 都有输出吗,怎么芯片还坏了呢

网友B:
帖子对新手来说有一定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不是说3V 5V 都有输出吗,怎么芯片还坏了呢

那是假的3,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对新手来说有一定作用。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所以尽可能得说的详细些

网友:
进水机器修起来累啊

网友C:
你的图纸一般哪里找?

网友D:
我上次处理不触发,都是3、5V的后极滤波电容爱出问题,都换220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
还有真的和假的之分

网友:
假的3和5伏工作是没有电流值产生带不动后级相连负载元器件工作的

网友:
开启信号是5VS?

网友:
基本上好多人在第一步就走弯路了,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替楼主总结一下:一,修待机,二,换待机5v转系统5v mos管。

网友:
是供电芯片主供电

网友:
我手里也不准备芯片,都从板上拆,不过还是多买点好,随时用好,不耽误时间

网友:
进水的机器,转换电路确实爱坏。

网友:
帖子写得不错,支持加分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待机电流0.01掉到0.00可以看到,待机电路,有短路的地方,你通过打阻止判定出了问题。但是我觉得叫假3V 5 ...

关键没有示波器无法测电感后端的波形,如果有示波器的话这样会更明确些到底是不是假的3,5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纸一般哪里找?

在我们强大的迅维网招图纸

网友:
短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根据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
这种机型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里的3 5v是虚的

网友:
这样的话待机不高吗

网友:
技术刚刚的,就是焊接完看着好丑

网友:
其实进水的机器有些还是挺好休的,照着进水部分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在我们强大的迅维网招图纸

那你们的下载分怎么来的

网友G:
顶,怎样区分假电压?谢谢!

网友H:
这么牛B的技术买个示波器啊

网友:
RT8025芯片故障多

网友I:
  短接U22 会影响其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短接U22 会影响其他吗?

不会的,只不过是5v的2级转换不在手VSB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们的下载分怎么来的

多发经验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牛B的技术买个示波器啊

a老板不给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顶,怎样区分假电压?谢谢!

用示波器就可以区分了

网友J:
请问 真假3 5V如何区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请问 真假3 5V如何区分?

你是实地学员这个不知道吗?黄老师没有给你讲过吗?

网友:
进水机就是多故障

网友K:
RT8205和TPS51125都能代换?学习了!

网友:
这转换管短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L:
楼主有图纸应该继续往下追,不是太难了

网友:
维修前确实应该好好检查主板,这样会少走很多弯路。。。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图纸应该继续往下追,不是太难了

没有时间啊,后面一堆机器等着修呢

网友:
假的 3. 5v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RT8205和TPS51125都能代换?学习了!

不过这两个你要看谁代换谁了,有的需要改电路的

网友:
哦  明白  只是有时候懒得发帖子

网友:
二级开启控制电压有问题,进水的一般是电阻腐蚀造成的。

网友:
涨经验了  一般没示波器就是比较麻烦了   不太好判断

网友:
作为新手,感觉假3 5V不好区分..看来要小心又小心才能判断故障,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生意也真好,一堆机器等着修,赚发了。加分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实地学员这个不知道吗?黄老师没有给你讲过吗?

帮忙说说,非常感谢!

网友:
进水机确家麻烦多了,要换的地方也多,楼主思路清楚,技术谈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实地学员这个不知道吗?黄老师没有给你讲过吗?

黄老师讲的东西多了去了。

网友:
又是一位高手,简单明了 懂了

网友M:
进水机,杀杀杀,,,但是,转换管不能短接,,除非客户给不起价,或者没办法,才这样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进水机,杀杀杀,,,但是,转换管不能短接,,除非客户给不起价,或者没办法,才这样操作,

为什么不能短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能短接呢?

短接后,机器关机后进入S0模式,,3V 5V ALWS电压会直接不通过转换到下级芯片里面去,引起负荷过重,容易损坏相关元件,

最直接的情况就是插上适配器,不按PWR键,,待机电流要高于不短接时的电流 ,

网友:
没事的,我这个待机模式下的电流是0.01A。

网友:
还是处于G3模式

网友:
进水机主要维修进水位置基本上就好了!

网友:
高手啊。迅维出高手啊。看来得深造深造去。

网友:
比营养快线都有营养

网友:
先加分,后评论,坚持一贯的传统。这有点取巧, 但是更省时间了,就怕返修

网友: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
G级一般是15V的供电,我都是直接飞过去,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得细心观察。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维修过程 ,分享也是一种快乐的享受

网友:
问问是不是所有的仁宝板都有点火回路啊

网友:
前几天 遇到一同款进水的  来的时候能出发不上电  最后查出是南桥待机无供电 也是转换出问题  电压秀出后不跑码  刷BOis后有读内存的动作  不知道是否过内存 最后客户催得紧 不了了之

网友:
直接接上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处理不触发,都是3、5V的后极滤波电容爱出问题,都换220电容就解决了!

修过几台宏基的也是这个问题。换220UP电容解决。

网友:
2级转换的问题也多,

网友:
修的真好  学习中

网友:
思路好呀清楚

网友:
先拿掉Q19,之后又拿掉U22,应该是进水后Q19A击穿,U22性能不良的双重故障,楼主思路很清晰,分已加。

网友:
直接短接U22 D极跟S极??

网友:
进水的一般都试2个以上的问题,修好就试正道。

网友:
看来大神最近赚了不少啊

网友:
很多机器现在触摸板位置都易进水,拆开后可以先留意这边

网友:
又一颗要耀眼启明星。。。

网友:
营养丰富,值得学习。有图有真相

网友:
描述步骤很清楚,感谢分享,发帖新苦

网友:
“这个应该是假的3,5v,因为打3,5v电感发现对地25。”
楼主你这里可否解释一下?对地阻值偏小,那就是微短,微短待机电流应该是会比较大一点,可你上面的待机电流都没有?既然是假的3,5V,你就没考虑一下是小电流的公共点的原因吗,也就是反向隔离管控制极没满足条件使之完全导通?
怎么就判断是待机芯片的缘故?

网友:
加分了。我最怕的就是进水机器

网友:
我是迅维网第三喷子,尼玛的迅维网下载分真tm贵我只能靠回复骂你们才能得到这1分

lvjingang -10 严谨灌水

网友:
小白问一下:如果是待机芯片损坏35V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假的3  5  这怎么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