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个联想显示器不出图像屏幕暗暗的

楼主(2016-01-25):
  原理是不能开机,就改成万能驱动板,电源和高压条也是新的,不知道为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不出图像了 ,屏幕暗暗的,把屏线拔掉,就是白屏了,求各位维修高手分析分析, 哪里问题呢 ,   不会是屏坏了吧?  型号联想 LXM-WL19BH

网友A:
屏灯管或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可能高压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灯管或高压板有问题,,,,,,,,

我换的新的高压条,那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B:
我换了新的高压条,难道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C:
暗暗的  你用强光照一下屏幕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新的高压条,难道是灯管的问题?

那就接着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暗暗的  你用强光照一下屏幕看看是不是暗屏

暗屏?可是看屏幕上没图像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暗屏?可是看屏幕上没图像呀?

暗屏  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要用强光照屏幕    不然为什么会有灯管呢  灯管就是用来照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暗屏  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要用强光照屏幕    不然为什么会有灯管呢  灯管就是用来照亮的

暗屏的意思是  屏幕有微光没图像就是暗屏,要用强光手电?

网友D:
到底是否真正意义上的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否真正意义上的暗屏

您的意思是不是暗屏,屏坏了吗?

网友E:
暗暗的要看一下有没有图像,要么就是灯管要么就是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暗暗的要看一下有没有图像,要么就是灯管要么就是高压板

哦谢谢  我试试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屏的意思是  屏幕有微光没图像就是暗屏,要用强光手电?

暗屏是屏是黑的  但是用强光照屏幕  能正常 看到图像  只不过没有背光

网友:
新高压条的话,要检查灯管的亮度,不排除灯管老化

网友:
看来是有背光没图像,屏逻辑板有故障吧

网友:
这个描述有点不清楚。   过了一段时间,是指换过驱动板,电源板,高压条之后用了一段时间出问题。  还是说开机显示后用着会暗?  拨掉屏线是白屏,那这个时间开关还能不能正常开关?  屏幕暗暗的,是指没显示,还是有显示就是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