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25):
板号:华擎G31
故障:  复位灯常亮
今天天气很冷,接手一块华擎G31的板

故障是复位灯,按照时序:先内存供电,1.8V ,正常。
接着是桥供电与总线供电。自己看上面的描述就行了,天气问题,难打字。
当时没有发现问题,再检测CPU供电的时候,0V,难怪复位灯常亮。

CPU供电使用的是L6713A的管理芯片。
供电脚测量一下,没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重点就放在17脚与32脚上面。借用一下别人的引脚说明书,这样可能会明白一点:
附上6703脚位 中文定义L6703中文脚位含义

1 UGATE1 上管驱动输出1 ,
2 BOOT1 自举升压1,
3 空,
4 PHASE3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3,
5 UGATE3 上管驱动输出3,
6  BOOT3 自举3,
7 空,
8 PHASE2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2,
9 UGATE2 上管驱动2 ,
10 BOOT2 自举2,
11 12 13 14 空,
15 VCC主供电,
16 INT1
17 OUTEN 电源好输出,
18 LTB?,
19 SGND 地,
20 VSEN 主电压检测输入,
21 DROOP?,
22 FB 反馈端1,
23 COMP 误差放大器输出,
24 25 空,
26 CS2+ 过流检测正相输入,
27 CS2-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2,
28 CS3+过流检测正相输入3,
29 CS3-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3,
30 CS1+ 过流检测正相输入1,
31 CS1-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1,
32 SS/LTBG?,
33 OVP?,
34 VID-SEL?,
35 OCSET 频频设置端,
36 FBG 反馈端2,
37 OSC/OVP-FAULT 限流补偿,
38 ——45 VID7——VID0 CPU组合识别,
46 SS-END 软启动,
47 48 空,
49 地,50 地,
51 52 53 空,
54 PGND 地,
55 LGATE2 下管驱动2,
56 VCCDR2 供电,
57 VCCDR3 供电,
58 LGATE3 下管驱动3,
59 PGND3 地,
60 PGND3 地,
61 LGATE1 下管驱动1,
62 PHASE1  过流检测反相输入1,
64 空,65 地
测量17脚电压只有0.4V左右,不正常。32脚有时有1.2V。与17脚相关的K72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作了一个测试,当重新加焊一下L6713A的时候,它会正常跑码。但一会就卡在D0了。有时换一个CPU,它又可以跑码。
考虑到时序:总线。。。。。。到CPU供电。总线应当和CPU的开启有关系才对。再次加焊L6713A的时候,趁着跑码,测量下W83323G的第七脚,发现一个天大的问题:当第七脚是1.2V时,复位灯常亮,但是第七脚是1.73V时,它可以复位,有时可以正常跑码。因为这个芯片 容易坏,换吧》
换上RT9214,这时7脚有正常的1.73V,也复位了。但不跑码。只有加焊L6713A或者换CPU的情况下,偶然可以。怀疑是U座空焊,压没有效果。压桥也没有效果。
是不是U座脏了,又清理一次。但没有效果。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有时可以跑码,有时不可以呢?应当是什么拉低了K72。跑了很久,感到它都是与L6713A相连。手上刚好有这个芯片。换上,终于正常了。

可以收工了。

网友:
最后还是换的CPU电源管理芯片好的

网友:
怎么没先重焊一下La6713呢

网友A:
最终换了6731a好的是吧,那个833也不良了是吧?

网友:
一早换了不就没事了吗?

网友:
我们手头没这芯片,遇到此故障就只有扔了。楼主的维修很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终换了6731a好的是吧,那个833也不良了是吧?

是的,833也不良

网友:
还是CPU电源公里芯片坏了啊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其实加焊不行的时候就可以换了.楼主都测出电压不对了.还一直找别的!不过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的维修很精彩,加焊不行就换可能更简单高效,楼主的分析很清晰。

网友:
芯片不良有时候真的不好判断,W83323G在这里推测是控制总线供电产生的,本身不良的话,也会导致总线供电输出一场,即最后导致L6713A CPU供电管理 IC工作异常。

网友B:
    这种 供电 芯片 很贵 的?  还很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 供电 芯片 很贵 的?  还很容易坏。。。

QTF 封装类型芯片一般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QTF 封装类型芯片一般比较贵。

是的。 还很容易坏。     我都怕了。

网友:
CPU电管芯片L6713A,17脚受控的K52D极电压来自总线分压,从而牵出元凶W83323G,楼主修的很好,时序聊熟于胸,贴子里讲解时体现了日常维修的丰富经验,最值得学习的是楼主从一开始就没有开图,更没有要看图或无图要找图的意思,可见是做到了“心中有图”的境界,,佩服,向楼主学习这不依赖看图的强大内功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上的芯片也能贵了吗

网友:
这个芯片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
楼主不用,就秒杀主板就是厉害,楼主的维修思路是怎么得来的,不用看图,就了然于胸。佩服!

网友:
写的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