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开机5秒掉电

楼主(2016-01-25):
PCH bios.zip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这机器板号:DAOZQ9MB6CO 是I3独立显卡的,刚开始都以为是温度的问题,清个灰,做个散热处理还是一样的问题。看论坛里有的朋友说是显卡问题差一点我就要换显卡。后来想想要不刷个BIOS试试 。刚开始也不顺利刷了三个都不对要不点不亮要不点亮后风扇一直转 还有就是要不就不转。最后还是找到一个好的了,在此送上桥的BIOS
显卡
掉电
点不亮

网友:
就是纬创代工的主板通病!

网友:
宏碁的掉电一开始以为是是NEC电容的问题了呵呵,原来是BIOS

网友A:
一般供电正常,一亮的话。先刷BIOS 。 掉电的问题,很少和BIOS有关吧,这个学习了。
维修学员1
也有很多
详情

网友:
掉电的问题难起来很让人头大,有的刷BIOS 做桥,测温度,搞温控 加电容等都好不了哇。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每次是固定5秒掉电吗?

网友:
这个机掉电就是刷bios 只不过bios不好配

网友:
刷bios居然能解决掉电

网友:
只要一起系统到四色花这里就会掉,进BIOS却不掉。

网友:
嗯,好经验在于分享

网友:
可见会BIOS分离合成就好多了
省得在论坛左下个BIOS右下个BIOS,刷来刷去都不对,还无味的损失积分。

网友:
这个机器一定要2个一起刷,要不风扇高转速

网友:
我这个也是这样··不过掉电的时间不固定··
刷了也一样 我以前有过刷好的··不过你的我还没有试

网友:
来自: 江苏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2-17):
我也刷上,也好了

网友:
感謝分享剛好用到

网友(2016-03-18):
多谢楼主 故障一样 下来试试

网友:
我的刷了怎么还掉电啊

网友:
下次遇到这问题试试

网友:
还有NEC的大电容 一定得要多注意

网友:
嗯就是大多都是通病

网友:
楼主好坚定BIOS,刷那 那没多

网友:
我现在手里两台都是掉电

网友:
哎  我两台都是进系统掉   刷了BIOS 也不行

网友:
手上正好修着一台下来试试,  cpu发热很大 H55的芯片发热就是大  显示器几秒钟就掉电不知道 是不是bio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供电正常,一亮的话。先刷BIOS 。 掉电的问题,很少和BIOS有关吧,这个学习了。

也有很多

网友:
宏碁就是爱掉电  不过nec还是挺可爱的 一改就好

网友:
现在修机第一刷bios啊  今天碰到个 进系统重启灰屏 进pe正常 刷bios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