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ES3G CPU12V对地短路

楼主(2016-01-25):
求CPU 四针插槽12V对地短路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大师们来帮帮忙

网友:
CPU供电查查吧

网友:
查了下图 似乎一电源个芯片 +3个驱动芯片,该如何下手?拆 件法妥当 么?有此类故障维修经验的师傅来支招?谢谢

网友:
似乎用拆件法 比较妥当?凡是跟12V关联的部件一个个拆到不短路,有这类故障的高手来说下

网友:
12V短路,查CPU供电部分的MOS管,电源管理芯片,12V对地滤波的电解电容,串口控制芯片(75232、75185)。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