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HP ENVY LA-8661P

楼主(2016-01-26):
今收到台HP 超极本 ,外观惊艳 ,故障不显示,电流 0.3A ,拆机,

发现无津液无私修,查各个电压均正常,调小风枪温度,对着U 干了3秒,
上电亮鸡,亮瞎我的眼,我这不过是意思下,捡钱机器上BGA
加焊,OK
装机 ,测试,发现右侧右侧USB 2.0 无法使用,难道排线忘记插了,测耳机孔能用 ,

先不管它了,先烤机  ,修其它机器,
烤机30分钟后, 拆D壳
测量供电1.4V ,打值 450 数据也正常 ,问题出来了供电不足,跑线,跑到了一个芯片里
难道跑错了,再量没错啊,这个好牛叉,居然搞这个芯片,测信号线也到这个芯片,这下不敢乱来了
【迅维】搜索版号,即下即用 ,哈哈
不太清楚,搜搜瑞 , U27  这是个USB应该是个保护芯片,测供电 开启均正常,输出偏低,直接拆掉

没得换只能飞线了,和客户进行沟通好已经同意飞线, 这种芯片不常用
方法简单,就是吧数据输入 ,输出 ,对接,芯片的中间是地线 为了安全起见,用绝缘胶带遮盖住,开始飞线,再拉个5V 给输出脚 ,
,OK
装机,上电 进入 U盘 引导,

网友:
技术不错,牛叉啊

网友:
过奖了一般般的啦
相互学习学习

网友:
真是快乐的修机啊。关键是加焊u就显示了。这个是u输出的显示吗?u加焊容易。做bga不容易把??

网友:
飞线这种问题沟通下还是好的

网友:
TPS2543
带带负载检测功能的 USB 充电端口控制器和电源开关

负责给USB充电的~

网友:
支持加分发贴,学 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连完之后还是USB3.0么?

网友:
遇到个一模一样的故障,哈,不过吹cpu没好,楼主怎么飞的线,看不清楚

网友(2016-02-26):
这个BIOS有没有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