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s3l cpu供电引起的复位灯狂闪

楼主(2016-01-26):
    收到s3l板一片,先测了供电无短路,上电触发瞬间发觉不对劲,主板上4灯亮了灭了,灭了又亮,每1秒一次,电源还伴有萧叫声!!!什么情况。。拔下小P4 正常了。
   不是没有短路么,玩我啊!接上可调电源到小P4,12V 没触发正常,来来来拷拷看下  触发  1.2A 1.3A …还没两秒 5.0A 3V 短路啊
   你爷爷的,断电。再细查有无短路,各管都没短啊  继续拷,  5秒。,10秒 短了短了这下真短了,外供,不触发都短了…
好吧! 那我就让你多拷下,我好知道哪相有问题, 什么味道。什么声音。断电测了下上下管都短了,刚拷了知道哪相管有问题了上下管都拆掉 测了下板 上管OK了  下管还没好,好吧把刚刚拆下的下管测了下,好的 我去  想偷个懒,居然把电容搞坏了……尼玛 固态电容短路不爆,这下要一个一个拆了测…好恨自己。。。六个电容都拆了 不短路了 料板上拆了个3819 上上 下管也上回去。再来。。。这相上管又挂了…
      老挂上管…以前看到很多资料,屡挂管,换电源管理芯片,ISC6334换之  上电 管又挂了,神马情况  看了下图纸上管1脚 连接在一个八脚 6612 控制的,好吧  就你了 你个小八爪  换之…   再点不短了
      该上的上起,触发点亮 一路小跑  C1.C2......26  亮机了
     总共费了4个上管,两个电容  你个八爪。

为何八爪出问题 用电源的小P4会闪闪闪  外接小P4就 烧管了,大师们解答下

网友:
正在学习CPU供电原理,楼主的方法简单管用。个人认为可能就是8脚的驱动管的问题,驱动管输出电压不对,造成上管坏。

网友:
这王八是12V供电,所以短路保护。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这是说的什么,上外供电小P4,12V 没触发正常这是什么意思?来来来拷拷看下  触发  1.2A 1.3A …还没两秒 5.0A 3V 短路啊,这又是怎么意思?你拷是怎么拷的?3V又是什么3V,怎么又修的CPU供电,完全没懂

网友:
原谅我看不懂你写的贴子

网友:
技嘉的这片P43的主板十分难修,,,遇到过好多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这是说的什么,上外供电小P4,12V 没触发正常这是什么意思?来来来拷拷看下  触发  1.2A 1.3A … ...

手机码字有错误的地方

上外供电小P4,12V 没触发正常这是什么意思?来来来拷拷看下  触发  1.2A 1.3A …还没两秒 5.0A 3V 短路啊,

用可调电源 12V 触发正常
5.0A 3V 那个是短路了  可调电源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码字有错误的地方

上外供电小P4,12V 没触发正常这是什么意思?来来来拷拷看下  触发  1.2A 1 ...

现在明白了,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这是说的什么,上外供电小P4,12V 没触发正常这是什么意思?来来来拷拷看下  触发  1.2A 1.3A … ...

哈哈 城主都看得极吃力,我也看得似懂非懂

网友C:
我 有片技嘉P43 的 12VCPU插槽短路 求思路

网友D:
文章描述不清楚,大概为驱动芯片不良屡烧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章描述不清楚,大概为驱动芯片不良屡烧场管,

CPU供电是一个主芯片+2个6612+1个6622的驱动

网友:
是不是要拆主芯片——驱动芯片——场管 步骤来排查

网友:
楼主不会用电流表代替12V吧,写得有点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 有片技嘉P43 的 12VCPU插槽短路 求思路

CPU供电小四针短路,先量下小四针的12V与CPU供电电感有没有通,如果通则有CPU供电上管击穿,如果不通打12V有没有短路,短路一般为12V的滤波电容坏,没短路就量CPU电感有没有短路,有短路则下管或CPU供电滤波电容坏(量之前记得拿掉CPU),如不CPU电感没短路则打CPU供电场管G极的对地值,有短路则场管或驱动IC或电源IC坏,如果正常,一般为电源IC或驱动IC坏。
CPU供电短路没多少东西修起来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最怕修CPU供电那块了  复杂不说 主要是拆东西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小四针短路,先量下小四针的12V与CPU供电电感有没有通,如果通则有CPU供电上管击穿,如果不通打12 ...

好后悔没听城主说的先拆上管,我是先拆CPU主电源芯片,接着2个驱动和两个上管,针发现一个上管坏了。换了好管后不短路地线了,可是新手拆焊那个CPU主电源IC很费劲,因为所有脚都不伸出来,调焊了好久,目测比较对齐后,也不知道焊得到位不反正还得强加电才行,也不跑马。(原来没拆焊之前没插CPU4针座还能开机关机自如)测上管G无电压,CPU主电源IC33脚的EN_VTT无电压。现在假设我焊回的电源IC技术到位,估计还有其他问题,毕竟上管烧了一个必定有牵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