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S 刷機出現4013 跪求貴人幫忙

楼主(2016-01-26):
接到一部无法开机的IPHONE5S,黑屏状态,连接电脑ITUNES或爱思助手显示DFU状态,刷机等待出现白色底色LOGO时,一直没有进度条出现,请问一般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CPU跟硬盤供電都正常無短路~愛思助手能讀取到手機訊息!!
所有電路也測試無短路!!  無招了!!!! 跪求幫忙一下謝謝!!
網路爬文也有人說 陀螺儀 跟 U8 還有 U18 故障也會出現 4013 請問是真的嗎?
如果是請問能先把 U8 拆掉會正常開機嗎

网友:
u8就是陀螺仪,u18是加速器,没有是能开机的

网友:
4013且进度条不走有可能是ap有问题

网友:
不懂,但是帮楼主顶一下,看看哪位大大能来解答

网友:
感谢分享,实在不错啊

网友:
免费视频里面说有可能是URAT接口方面的问题

网友:
看来是暂存坏了

网友:
我修一台开机出字母的,刷机显示4013有时间是4005,焊下指南针就好了。机器以前进过水,引脚里有腐蚀。

网友:
开机有字母的是iphone 5,是指南针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