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显示器没开 指示灯 自己亮了

楼主(2016-01-26):
亮的是 显示器没信号时那种桔黄色的灯   不是那种有信号绿色灯 请问大神是什么原因啊

补充内容 (2016-1-28 17:56):
显示器信号线和电源线都是插着的 开关是关的 莫名其妙 指示灯自己就亮了 亮的是桔黄灯 按一下开关指示灯变绿 这是显示器屏幕显示的不是正常画面 再按一下开关关掉显示器 在开就正常了

网友:
信号没进来,或解码板坏。

网友:
你把信号线拔下来看还亮不亮

网友:
能正常开关机吗

网友:
没有信号进来   看下驱动板的供电

网友:
先看下能不能正常关机,能正常开关机那么就明电源板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就检查不显示,不显示一般是VGA线  驱动板及驱动板程序坏

网友A:
开关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漏电,,,,,,,,,,

怎么处理啊

网友:
驱动板程序坏了,要写程序

网友:
先查下开关吧

网友:
把按键板的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按键坏了吧,,换了试试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按键漏电,全换掉就可以,还有就是驱动板,按键接口附近的小电容漏电,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