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闪屏,求救!!!

楼主(2016-01-26):
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联想S300笔记本,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屏幕有大段亮条纹来回闪,订了一个屏回来换上去还是一样(这个笔记本用的是13.3超薄屏),我把这2片屏上到其他笔记本上试试正常的。于是怀疑是不是S300笔记本本身有问题,于是把14寸的LED屏上到S300上尽然一切正常,这就奇怪了屏照这样说都是好的呀 机器也是好的呀 为什么13.3的屏上这个笔记本就是不行呢?记得这个机器是挑屏的,于是我换了一家从新订了一片回来,换上去尽然也是闪屏,真是出鬼了,请大侠们帮我分析下,小弟技穷了!!!

网友:
刷一下屏码片试试呢

网友:
屏线有没接地,外面那层

网友:
把原装屏的码片资料读出来写进去。这里有教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0312

网友:
应该是码片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码片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码片问题。屏和主板都是好的

网友:
感觉是屏线,有些机子换屏是要刷码片的。

网友:
确定屏没问题,读下原屏上码片资料写到新屏码片上。

网友:
我这有个1分之花屏的,换了平也不行,不知道怎么不弄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把不闪的那个屏码片,读出来,写到新屏里面去,就搞定,

网友A:
把硬盘上到机器里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上到机器里就OK了

什么狗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