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标记的颜色有问?

楼主(2016-01-26):
io图标标记的颜色意思就是直接给atx对应的颜色线通的嘛?用蜂鸣档都是会响的对嘛?全部型号的io都是黄色,红色,绿色想通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容用蜂鸣档接通两段就响了

量电容有两个前提条件,断电拔电电源,放几分钟等电容里面的电放完后再测量的才准确

网友:
红色为供电脚,对应电源上面的5V供电,黑色为接地脚,绿色为CMOS电池电压检测,黄色VCCH是待机时的供电脚(一般是接5VSB)

网友B:
一般不会隔电容的  电阻有可能! 要限流的!

网友A:
所有io针脚都是直接给atx对应的线直接通的嘛?

网友B:
你跑线跑跑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跑线跑跑看!!!!!!

如果中间有电阻或者电容是不是就io就不会直接给atx对应的线直接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隔电容的  电阻有可能! 要限流的!

富士康6717ma-rs2h的io好像就给附近的一个电容连接的尼,电容直接可以导通是不是证明电容坏了贴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富士康6717ma-rs2h的io好像就给附近的一个电容连接的尼,电容直接可以导通是不是证明电容坏了贴片的

嗯 基本可以确定! 电容没有直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基本可以确定! 电容没有直通的!

贴片电容用蜂鸣档接通两段就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容用蜂鸣档接通两段就响了

那就是击穿了!!!!!!电容的特性是通交隔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击穿了!!!!!!电容的特性是通交隔直

如果io中间隔离了元器件,atx直接给io脚就用蜂鸣档测试是不会响的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io针脚都是直接给atx对应的线直接通的嘛?

自己跑下线路就知道,VBAT引脚一般与CMOS跳线针脚相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io中间隔离了元器件,atx直接给io脚就用蜂鸣档测试是不会响的对嘛?

建议楼主去补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去补一下基础知识!

恩新手多多包涵

网友C:
都是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跑线跑跑看!!!!!!

看图纸跑线?

网友D:
一般中间会经过电阻电容等元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小小白

你是刚学习的嘛?

网友:
配上色更人性化,让你一眼能看出来那些是主要的脚而已

网友:
标颜色的   是告诉你  那些脚是IO的供电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中间会经过电阻电容等元件吧

具体得看什么脚,如果是供电脚会接电容滤波,接电阻只会接限流电阻,O欧或者几欧的而已

网友:
如果你说的有颜色的那几只脚的话不用跑线,和对应的地方直通的。接那里我已经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io中间隔离了元器件,atx直接给io脚就用蜂鸣档测试是不会响的对嘛?

具体得看什么脚,如果是供电脚会接电容滤波,接电阻只会接限流电阻,O欧或者几欧的而已,表直接量蜂鸣档会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士康6717ma-rs2h的io好像就给附近的一个电容连接的尼,电容直接可以导通是不是证明电容坏了贴片的

电容测量要拆下本身用镊子短接正负级放电看结果才准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具体得看什么脚,如果是供电脚会接电容滤波,接电阻只会接限流电阻,O欧或者几欧的而已

O欧或者几欧的电阻也是充当保险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O欧或者几欧的电阻也是充当保险作用。

保险电阻不就是限流用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