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分区转换GPT分区引导安装win8.1最新系统

楼主(2016-01-26):
MBR分区转换GPT分区引导安装win8.1最新系统

  我们都知道安装win8.1最新系统需要用到GPT分区,而传统的MBR分区格式在安装win8.1最新系统时要将硬盘格式转化为GPT格式方能进行。准备好win8.1原版系统一份,两个u盘其中一个大于4G。

  这里需要使用DISK Genius分区管理软件来转换两种分区,(专业版)我并不是直接利用DISK Genius分区管理软来转换分区,而是使用的大白菜u盘启动系统(因为里面附带DISK Genius分区管理软件)。

  1、将另一个8GU盘必须格式化为FAT32格式,将下载好的win8.1ISO文件用winrar解压到8GU盘根目录。

图一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2、转换为GPT分区时最好备份一下数据,以备不时之需。将制作好的大白菜U盘启动盘插入,重启启动计算机按F12选择U盘启动进入以下界面。

图二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选择运行最新DiskGenius分区

图三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3、点击硬盘,选中u盘后点击菜单中的“硬盘”,其中有意向就是“转换硬盘分区表类型为GUID模式”。点击转换,保存退出。这是硬盘已经将MBR分区转换为GPT分区,重启电脑将u盘拔掉将另一个装有win8.1最新系统的u盘插上。

  4、进入BIOS将传统引导模式改为UEFI引导,重启电脑按F2进入BIOS进入BOOT选项,如下图,进入BOOT PRIORITY 选择UEFI first。

图四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5、进入BOOT MODE 选择UFEL。

图五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6、进入SECURITY  将SECURE BOOT 改为Enabled。

图六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图七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7、这时已经完成UEFI引导设定,选择BOOT,可以看到EFI USB DEVICE 项目,说明装有WIN8.1最新系统的U盘已经被系统识别了。

图八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8、保存退出重启电脑,按F12进入。

图九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9、选择EFI EFI USB DEVICE  进入WIN8安装界面,此界面会持续30秒至1分钟,请耐心等候。

图十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10、1分钟后win8.1安装界面出现

图十一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图十二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图十三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图十四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11、这里面显示所有分区为主分区格式,若是没有分区经验可直接进行17步。

图十五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12、下面大家看到的是已经分好的win8.1最新系统分区,注意:1是恢复分区,2是EFI引导分区,三是MSR分区,4就是WIN8.1系统安装区。这几个分区缺一不可,可以用DC软件直接分出以下分区。

图十六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13、也可以将c盘原系统安装盘格式化,然后选择c盘删除,这是界面会出现一个未分配的磁盘,选中未分配的磁盘,点击下一步安装,这时win8.1最新系统便会自动为我们分好4个分区。

图十七转换分区安装win8.1最新系统

  下面的安装步骤大致与安装win7系统没有差别,可以自己进行win8.1最新系统安装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以上步骤来进行安装,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A:
  特别情况。。

    提醒大家一下  gpt分区不支持ghost系统    只能慢装原装镜像 iso格式

   第2个现象就是必需用到  pe系统桌面的虚拟光驱加载  仿真成一个真实的 我的电脑里面的光驱

  双击点击安装

网友:
WIN8现在还是很少有人要装!  现在还是主流win7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这种装法的完全相反。。。来改WIN7  哈哈 好多人WIN8不习惯

网友:
不如ghost win8装快

网友:
UEFI启动,GPT分区可以安装win7 Ghost系统或win8 Ghost系统,前面7步和楼主相同,然后用支持UEFI启动的Win8.1 PE的U盘启动到PE系统下,然后用Easy ImageX 恢复ghost文件包到C盘,Easy ImageX会自动复制系统引导文件到ESP分区里,以上方法在win7 64位系统和win8 64位成功安装过,32位的没试。

网友:
现在主流是win7,我用的是Win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特别情况。。

    提醒大家一下  gpt分区不支持ghost系统    只能慢装原装镜像 iso格式

表示从来没有过这个限制,照样GHOST,比安装版快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表示从来没有过这个限制,照样GHOST,比安装版快多了

  但愿你没有吹牛

   哈哈。看清楚啊。。是gpt分区哦

  那就得提醒一下了。。新版的苹果不支持win7了。。只能装慢装的win8或win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愿你没有吹牛

   哈哈。看清楚啊。。是gpt分区哦

你没有试过怎么知道不行,我犯得着跟你吹牛吗,如果没有GHOST版,人家GHOST版的WIN8 WIN10系统谁去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试过怎么知道不行,我犯得着跟你吹牛吗,如果没有GHOST版,人家GHOST版的WIN8 WIN10系统谁去下载

看来我失误了。。查经验  需要命令吧

   bcdboot c:\windows /f all /s f: /l zh-cn

网友:
路过。已经用WIN10 2个月了。其他版本都是过度,最多1年。

网友:
gpt分区不支持ghost系统 ? 一样可以GHOST^

网友:
1是恢复分区,2是EFI引导分区,三是MSR分区,4就是WIN8.1系统安装区。这几个分区缺一不可..是不是前面三个分区的空间都浪费了啊

网友:
1是恢复分区,2是EFI引导分区,三是MSR分区,4就是WIN8.1系统安装区。这几个分区缺一不可..是不是前面三个分区的空间都浪费了啊
.

网友:
现在都 用GHOST做系统,这个做系统好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别情况。。

    提醒大家一下  gpt分区不支持ghost系统    只能慢装原装镜像 iso格式

你说的完全是错的

网友:
gtp分区 是可以ghost的

网友:
谢谢,受用了,讲的很仔细啊!赞一个!希望你更新的作品出来

网友:
谢谢,受用了,讲的很仔细啊!赞一个!

网友:
楼主是软件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