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无线网络摄像机实现传输距离

楼主(2016-01-26):
无线网络摄像机如何实现传输距离

  这是一种结合传统摄像机与网络技术所产生的新一代无线网络摄像机,网络摄像机一般由镜头、图像、声音传感器、A/D转换器、图像、声音、控制器网络服务器、外部报警、控制接口等部分组成。在联网的情况下可达到远程监控的目的,也可将视频录制下来用串口硬盘进行储存录像。在较劲处传输可以使用简单的网线进行传输,若距离较远无线网络摄像机该如何解决呢?

图一无线网络摄像机

  无线网络摄像机,都是采用网线传输方式。有图网线本身的限制,规范要求双绞线的传输距离在100米以内。因此在使用网线连接时,网线直线传输距离不要超过100米。

  网线可以通过交换机等进行传输距离扩大,网络传输还可以使用光纤等进行长距离传输,所以对于无线网络摄像机而言,传输没有距离限制,可做到将影像通过网络传至地球另一端。

  1、使用交换机进行延长:

  在传输的中间没90米-100米左右,增加一个交换机,可以实现对网线传输距离的增加,这里指的是交换机是指正规生产的带有网络中继功能的交换机。市面上的交换机一般不带有网络中继功能,所以不能来实现传输距离的增加。一般可以增加3-4个交换机,实现网络传输距离到400米左右。但是这种方式,由于需要在中间增加交换机,并且交换机需要电源,可能会造成施工等的不方便。

  2、使用网络延伸器进行延长:

  这是一种可以进行网线传输距离延长的设备,有发射端和接收端。使用网络延伸器可以将网线的传输距离增加到300-700米。

  由于网络延伸器的发射和接收都在网线的两端,而两端一般情况下也都有电源,因而此种方式在某种条件下比使用交换机更实用。

  也可以使用无线方式连接,传输距离多远得看选用的设备,一般的无线网桥设备都支持4-5公里以上。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相应的对策。希望以上方法能帮到你们。

网友:
还有信道、频率、干扰、功率等等

网友:
现在都用光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