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4XR2开机五声报警

楼主(2016-01-26):
一台外星人M14拆机清灰不小心把CMOS电池拔断,找了一个同规格的电池换上。开机后五声报警,DELL机子5声报警一般都是电池问题,测量电池为3.2V。电池没问题,装机还是五声报警,在论坛搜索后有人说DELL的机子五声报警有可能是南桥问题。抱着试下的心态把南桥预热了一下,再测试不报警,顺利近系统。然后加焊了南桥问题解决。虽然解决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CMOS电池会影响到南桥,本来是可以正常开机的。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外星人板子,要是楼主搞不亮了就惨了

网友:
本人也有碰到过,也是搞不懂,DELL的报警音真够烦的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还好楼主修好了

网友:
楼主真是倒霉

网友A:
贵的机子清灰价格要收高一点,风险大。我感觉会不会是桥的CRT模块断电后,引起报警,然后你又取下电池测量电压,重新插回去才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贵的机子清灰价格要收高一点,风险大。我感觉会不会是桥的CRT模块断电后,引起报警,然后你又取下电池测量 ...

应该不是,换过电池试过,不过有可能是CRT电路的问题。

网友:
拆机振动桥虚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换过电池试过,不过有可能是CRT电路的问题。

想了半天CRT电路,总觉得哪里不对,后来一想哦,是RTC电路吧

网友:
外星人清灰收了多少钱

网友D:
这种法拉利级别的电脑,最后小心点来,弄不亮机,清半年的灰可能还回不了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了半天CRT电路,总觉得哪里不对,后来一想哦,是RTC电路吧

呵呵,不好意思打快了。打错了

网友:
像这种机子,清灰要收个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法拉利级别的电脑,最后小心点来,弄不亮机,清半年的灰可能还回不了本,

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
可怜人啊!~没修好 就亏大发了

网友:
清灰导致南桥问题这个我真还没见过。谢谢楼主提供此贴!加分支持。

网友:
没遇见过外星人呢   不知道和戴尔一样吗  戴尔一般是电池

网友:
这可能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