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53用一会黑屏

楼主(2016-01-26):
           前两天接台三星225 3的显示器。客户说是用一会黑屏,通电测机确定故障。之前遇到这种情况。换按键ok。

网友:
按键不是触摸的?

网友:
这种机型记得不是触摸的按键,你这也说得太简略了 ,思路都没有

网友:
全部换掉,,,,,

网友A:
换按键具体是换的哪一个   开关键?

网友:
如果是按键导致的通电黑屏,不是关机键引起的断电,这种情况一般是亮度调节那个键把亮度调到最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按键具体是换的哪一个   开关键?

如果是按键导致的通电黑屏,不是关机键引起的断电黑屏,这种情况一般是亮度调节那个键把亮度调到最低了吧。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
有这个故障的三星,都是T系列的

网友:
换按键一般要全换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