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地址刷写怎么弄啊

楼主(2016-01-26):
刷了一个bios亮机了 但是不能上网了,v53s

网友:
去设备管理器点网卡属性里有个高级选项,里面有个网络地址,找块旧主板把上面在MAC地址输进去旧可以了。不过下次换国系统还得在输一次

网友:
什么机器啊,主板还是什么啊,,

网友:
可试一时Mac Address Tool

网友:
论坛里好像有个一次性的该网络参数的 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