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型号笔记本单用电池开机掉电保护,同时插上电源正常使用。

楼主(2016-01-26):
(无正文)

网友A:
大神电池放电电路不行哦,要不就是有PWM电路芯片不正常,

网友:
换电池试过没有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电池放电电路不行哦,要不就是有PWM电路芯片不正常,

你说的是电池充放电管理IC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电池充放电管理IC吗

电池模式下,EC的BATT信号是低电压你看下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模式下,EC的BATT信号是低电压你看下对不?

没有修过笔记本,对这些信号不了解。

网友:
测量B+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