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触摸板键盘不能用了,求救

楼主(2016-01-26):
10年的A1369,进过一次水,能开机,外接键盘和鼠标可以正常使用,换了键盘和触摸板依然不能使用,想问问是主板的问题吗,谢谢大家!

网友:
连接的线换了吗?

网友:
换过了,触摸板和主板的链接线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主 板 问 题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哦

网友:
刷一下机会有效果么?

网友:
重置一下BIOS  OPTION+CMD+R+P       不行   测下接口的值   进过水的地方仔细看下有没有短线什么的       GOODLUCK

网友:
楼主机子修好了  说明一下   是怎么弄好的啊

网友:
换接口试试吧

网友:
为什么不限排除软件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