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M86主板bios提示cmos电池坏了问题

楼主(2016-01-26):
HM86笔记本主板,开机bios提示CMOS电池电压低,或者坏了,换电池也没用,电池电压正常3.3V。新电脑,无修,无进水。型号W650SC。

网友:
找人检测一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新电脑有什么好问的,谁家买的找谁家

网友:
新电脑拿去保啊  在这里纠结啥    要么BIOS问题  要么南桥问题

网友:
找IO的数据手册或主板图纸,查看CMOS电池到IO的VBAT脚的线路。

网友:
看错了,你的是笔记本,那就查CMOS电池到EC的线路

网友:
换个电池座子 看看是不是漏电,,如果不行   只有加焊一下桥

网友:
我插你是不是笔记本时间错误呀

网友:
CMOS电路出问题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