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烧毁有哪些情况

楼主(2016-01-26):
芯片烧毁只存在这两种情况吗?一是对地短路,二是对地断路吗?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本身测试工作条件满足却工作也算损坏。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本身测试工作条件满足却没有工作也算损坏。

网友A:
条件满足芯片内部没有输出也算是吧

网友:
半死不活的,性能不良的多了去了

网友:
这哥们问的问题很有深度

网友:
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

网友:
你要先搞清楚短路与断路的区别。芯片烧不光是短路原因,芯片检测电路出问题也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满足芯片内部没有输出也算是吧

他问的是芯片烧毁的原因,没问芯片不工作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本身测试工作条件满足却工作也算损坏。

他问的是芯片烧毁的原因,没问芯片不工作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本身测试工作条件满足却没有工作也算损坏。

他问的是直接烧芯片的原因  没问为什么不工作

网友C:
还有一个原因   芯片的主供电过高  也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原因   芯片的主供电过高  也会烧

是的,主供电引脚对地阻值短路也会烧芯片本身。

网友:
一般用手摸起来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