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怎么样检测VX715电源板?

楼主(2016-01-26):
第一次接触拆解显示器,查阅了坛里的一些文章,初步得到了一些知识。有些问题因为没有经验,请教坛友,请帮助解答,尽量少走弯路。
1.电源板不接灯管,可以上电(220V)吗?看到有些介绍说,要断开高压部分,具体针对我的板子,是断开哪里?
2.一般直流输出电压(低压)是12V吗?
3.如何检查灯管好坏?
初学者请广大坛友多多指教!不胜感谢!

补充内容 (2016-1-28 13:31):
根据几位坛友的指导,说可以不接灯管通电220V。已测试到电源板12V、5V均正常。已经测试到高压部分4只C5706其中2只损坏。已下单某宝购买,零件在途中。。。。

补充内容 (2016-1-28 21:27):
C5706终于到了。根据坛友“DN维修”建议:4只一起换掉-----盼望的一幕出现了!显示器恢复正常啦!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呵呵。
再次感谢各位参与和指导的坛友!

补充内容 (2016-1-28 21:47):
再次提问:想测试灯管,我不接  电源板到解码板(使解码板脱离),光是电源板(假设电源板是无故障的)和灯管接通,就可以使灯管点亮?(这样测试灯管行不?),当然220V是必须的。请坛友指导!

网友A:
高压危险,不懂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

网友:
上面有300V高压  操作主要!!

网友:
迅维论坛 显示器维修不是事儿  你值得拥有  (集齐7本可以召唤月饼 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危险,不懂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

确实是,高压不是开玩笑的,特别是灯管那部分电压更高,找专业人士来修吧,这钱不要省了

网友B:
先下些电源的图纸看看,自然就有主意了!

网友:
单插电源板,也是有5V和12V 输出电压的。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先测一下电源板和驱动板连接处的电压。

网友:
什么都不清楚呀,还是不要自己搞了

网友C:
你想检测啥    还是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危险,不懂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

谢谢您的关心!不是钱的事。17吋显示器买个二手的不过百来元。技术问题向来就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通过向各位虚心学习,相信能够修好的。谢谢您的参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下些电源的图纸看看,自然就有主意了!

已经找到该图纸,已了解到输出有12V、5V两组电压。现在想知道,不接灯管情况下,可否接电(220V)进行测量?请给点具体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想检测啥    还是送修吧

我想测试:
1.电源板不接灯管,可以上电(220V)吗?检测电源板(除高压部分)有否12v、5v输出。
2。如何检查灯管好坏?
谢谢您的参与,请给一点具体建议。

网友C:
不接灯管是可以插220的   5 12  可以在电源板接口处测得  或者两个电压的管上子 或电容上测量

网友E:
电源板不接灯管可以插上220V,不用断开高压,对于后级输出电压跳变的可以断开高压供电这路来判断是那路引的。直流出一的都是低压有的板是二十几V,有的是十几V,还有一个5V。 灯管好坏只能用通用高压板改下然后上直流电源看电流比较直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不接灯管可以插上220V,不用断开高压,对于后级输出电压跳变的可以断开高压供电这路来判断是那路引的 ...

非常感谢凤城坛友的指导,具体而又可操作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危险,不懂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

不懂而不去学习研究,选择放弃,那么永远在原地。有论坛、有坛友的帮助就有解决问题的可能。还是要感谢您的安全告诫和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灯管是可以插220的   5 12  可以在电源板接口处测得  或者两个电压的管上子 或电容上测量

感谢您的具体指导和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凤城坛友的指导,具体而又可操作性。

测量时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灯管高压处就不要去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已经找到该图纸,已了解到输出有12V、5V两组电压。现在想知道,不接灯管情况下,可否接电(220V)进行测 ...

不接灯管也可以上电220V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测试:
1.电源板不接灯管,可以上电(220V)吗?检测电源板(除高压部分)有否12v、5v输出。
2。如 ...

测试灯管好坏最直接方法是分别外接就能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接灯管也可以上电220V测试

谢谢您啊。由您这句话,已测试电源板12V、5V均正常。已经测试到高压部分4只C5706其中2只损坏。已下单某宝购买,零件在途中。。。。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已测试电源板12V、5V均正常。已经测试到高压部分4只C5706其中2只损坏。已下单某宝购买,零件在途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

像这种电容最好四个一起换掉,不换完会故障依旧的,换完还不行就改个升压板,这样一来问题基本十有八九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啊。由您这句话,已测试电源板12V、5V均正常。已经测试到高压部分4只C5706其中2只损坏。已下单某宝 ...

不客气,大家多互动交流学习

网友G:
测试灯管好坏,最直接方法是分别外接就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电容最好四个一起换掉,不换完会故障依旧的,换完还不行就改个升压板,这样一来问题基本十有八九就 ...

是的,买了4只,准备一起换掉。有你们热情坛友的帮助,我相信会解决的。再次感谢你们!使我感觉论坛真好!暖暖的!

网友:
昨晚恶补:
豁出去了。有这么多热心坛友的支持,还有什么好怕的!谢谢支持我的朋友们!
说实在的,本人将奔7,只是喜欢玩玩,没有利益欲望。我目前27吋(高分辨)、22吋,还有32吋SHARP电视机(HDMI)当显示器用,已经够我玩的,只是爱好而已。虽说没有这方面经验,通过学习,还是会有所获。如果修复的话,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大家看看进度,不是很有希望吗?这和大家对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检测啥    还是送修吧

第一可以接220v,第二用替换法

网友D:
C5706终于到了。根据坛友“DN维修”建议:4只一起换掉-----盼望的一幕出现了!显示器恢复正常啦!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呵呵。
这个事情使我领悟到不懂没关系,只要坚持不懈学习,虚心请教,坛友热情帮助,总会有成功的时候。
再次感谢各位参与和指导的坛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测试灯管好坏,最直接方法是分别外接就能知道了

谢谢您的回复!是不是再详细一点呢?比方说:我不接  电源板到解码板,光是电源板(假设电源板是无故障的)和灯管接通,就可以使灯管点亮?(这样测试灯管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是不是再详细一点呢?比方说:我不接  电源板到解码板,光是电源板(假设电源板是无故障的 ...

这样测试不太稳定,最好是链接驱动板一起外接灯管测试,测试时间久些,就能检测出问题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5706终于到了。根据坛友“DN维修”建议:4只一起换掉-----盼望的一幕出现了!显示器恢复正常啦!
是不是 ...

哈哈,换了就好了吧,这类板子都是这个故障居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哈哈,换了就好了吧,这类板子都是这个故障居多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指导!

客气了,我也是学徒一个,以后多多关照

网友:
12V+高压板,线接对就可以点灯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