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l1961wa / 0566-ab1 开机白屏 慢慢出现图像但也发白

楼主(2016-01-26):
故障是屏上的VGH电压没到屏边侧上的TAB IC上。维修方法是飞线大法

网友A:
焊接的地方有刮开的吗?

网友B:
怎么看清哪飞到哪儿了?

网友:
写得太简单了吧~!

网友:
写的好简单,最主要的是看不清楚,你怎么飞线的。是多V的电压。

网友C:
这个焊接有点难度,,,,,,,,

网友D:
把飞线的地方盖起来  让我们看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地方有刮开的吗?

是刮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清哪飞到哪儿了?

旁边有个小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焊接有点难度,,,,,,,,

师傅干的 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飞线的地方盖起来  让我们看啥

旁边有个小图片

网友E:
那个焊点不好动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焊点不好动手啊

刮的时候小心一些,焊接时一气呵成 很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