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带TV花屏维修

楼主(2016-01-26):
经过多次诊断,联想B320一体机带TV花屏维修是由于TV板BIOS程序故障导致现在将好的TV程序打包给有需要的机友

TV板BIOS程序

网友:
楼主,我刚好有台机器这个故障,刷了再来回复你

网友:
刷bios不行,

网友:
郁闷,我刷完用久了还是一样花屏

网友(2016-03-06):
正需要那谢谢分享!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看来这个花屏应该不试BOIS的问题。

网友:
我还没修到过B320一体机

网友:
刷了故障一样。换了个APL5930用的时间长一些,但还花,头痛中。。。。。

网友(2016-04-12):
刷了还是不行 我的情况是颜色偏黄 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哎 头疼啊

网友:
这也能算个通病吧!之前遇到过不显示的刷 TV  板BIOS完美亮机!!!

网友:
遇到过发黄的,没能解决

网友:
Z这个BIOS能不能支持另外一个版本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主板bios和tv板的bios要一起都刷到新的版本 要不问题还会有

网友:
我这有台不显示,不知是不是也是TV  板BIOS 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侠,我的修亮机了

网友(2016-05-20):
我的是集成的装系统不能解压  解压灰屏 还没有解决

网友:
我正好修到这一台电脑也是花屏的毛病,刷一下试试看,但愿 能好

网友:
我的进系统屏发绿,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9-03-19):
遇见了 可以 先刷刷 试试 ·

网友:
我这有台不显示,不知是不是也是TV,先试试

网友:
这个出来没有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