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LX2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6-01-26):
今天接到华硕P8Z77-V LX2主板   亮机USB过流保护    华硕通病。于是查USB_oc信号3.3v正常,知道822爱出问题 便全部换掉再次点亮主板还是报错。心想上次有一块板子不是加焊南桥好了嘛!而且这是个单桥容易虚焊,说干就干 。用风枪加热后还是报错。我的信心受到一万点伤害。还能是哪里问题?不能是桥坏了吧!这桥也没有。要不然刷个BIOS试试看吧 去官网下在BIOS居然是那一种编程器不能刷的信心又受到一万点伤害!那就去【迅维】找吧看看有没有备份好的BIOS。结果下了两个都不能亮机骗走我10大分!下面附上骗分帖子;想到上次看到帖子有修改教程,现学现卖 又是一会折腾刷上成功亮机 !报错也没有了!看来是BIOS问题  信心瞬间回满报表!!!维修过程有点波折。上面也罗嗦了点 各位大神多担待!还有分被那两位骗光了各位可以小小的加一点。附上亮机BIOS。绝对亮机

网友:
大家觉得有帮助可以适当的加几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加分

网友:
提取BIOS的方法。。给指点啊

网友:
无法确认他们的BIOS,等遇到后确认了我再作反馈

网友:
以将两个链接的BIOS删除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华硕Z77主板 备份的好BIOS 刷的不行  要进行BIOS分离合成才可以用????

网友:
土豪金编程器表示可以直接刷写华硕的CA文件,没有试过,不知道是否有效。用WINHEX分离最靠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华硕Z77主板 备份的好BIOS 刷的不行  要进行BIOS分离合成才可以用????

不是的  官网的BIOS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 要分离后才能用

网友:
这个是华硕BIOS分离教程很简单  给大家分享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790

网友:
有点用。。。。顶一个

网友:
看来还是我的分离教程靠谱啊

网友C:
z77这么高端的板子都开始修了,我们这里还是g41 g31 最多,

网友:
原来刷BIOS也能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z77这么高端的板子都开始修了,我们这里还是g41 g31 最多,

这种板子一般都很稳定 基本修不到

网友:
以后碰到有反映发出来的BIOS不行的最好删贴,以免浪费别人的分

网友:
BIOS坏的真心不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官网的BIOS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 要分离后才能用

但是刷了以后也可以亮机啊

网友:
   楼主交流一下BIOS分离技术

网友(2017-04-13):
不对,这主板好像有两种!

网友:
我手上这种就跟LZ的不一样:U供电是4孔的,桥上面的散热器也不一样,但是主板型号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