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820 2327a 不过保护隔离不出3 5v。绿灯不亮

楼主(2016-01-26):
先来张主板图
商家的机器 刚开始能开机,键盘有问题换键盘,换完键盘就悲剧了,机器自动断电就开不起了。。。。。没法拆机吧。先换换充电芯片,以防万一,网上订了5颗芯片6258a。换了芯片一个鸟样。。。再换充电芯片。靠,这下又换悲剧了,充电芯片冒了故青烟,芯片2,3脚焊在一起短路了。焊盘也牺牲了,只能飞线。再换还是一样不出12v。再换个ec试试,结果你闷猜到了 还是一样。看来不能偷懒了,在论坛上下了图纸点位图慢慢查条件了。
先查充电芯片条件。 芯片不出vdd,又是坏芯片。(5个芯片全是坏的)刚好收了个料板,从料板上拆了装上,芯片vdd 5v出来了。可是12v还是没有,没有头绪了。绿灯也不亮,修下绿灯了。查图纸 r6911,r6912电阻分压0v。这个肯定不对,换掉q6910后分压后的电压11.8v正常了。ADAPTER_SENSE也有3.3v 绿灯也亮了。这下心情也好多了。可是12v还是没有,在回过头查充电芯片这块了, 通电测电感l7000,有1.4v电压。用万用表接在l7000一端,通电瞬间有11多的电压。。。哈哈,这下看出来芯片有输出12v电压,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电压又掉去了,测电感后级没有短路,目标锁定在两个管子q7020,q7021和后面的滤波电容。先换管子吧,换掉管子通电一测,12v出来了,开机正常了,机器修复。最后献上修复图
修复总结:原来是ec问题,刚开始就换充电芯片,买的充电芯片又全是坏的,换芯片没注意烧了,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A:
楼主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还是不要轻易动东西,毕竟都是有成本的  ,看到最后解决了  就欣慰多了

网友:
曲折了一点但还是修好了,有分加上了

网友:
  楼主应该有些经验才会直接去换芯片吧,苹果的感觉好难,摸得比较少。。。。

网友:
苹果修的不多,图纸也不太一样,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还是不要轻易动东西,毕竟都是有成本的  ,看到最后解决了  就欣慰多了

好哦 现在用一会掉电 不晓得怎么搞了

网友:
我一看标题。我就怀疑SMC有问题 啊

网友:
楼主充电芯片是在哪家店买的?能否透露一下。

网友B:
K24 的主板  ,有点老了 ,不过 不明白楼主的思路 ,看了几遍也没明白 ,首先,换键盘之前有测试过么?  键盘故障,一般除了按键 物理损坏 基本都是进水导致的,如果是进水,换键盘之前就要先仔细检查主板,看有没有别的故障;  接下来是,换完键盘发现会掉电,掉电的原因有很多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去换充电芯片 ,你靠什么来确定故障的,  换完芯片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可以在换回去原来的,至少说明原来的没坏,至于不小心烧掉冒烟,这个就不发表意见了!后面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最初的故障, 楼主思路很乱啊

网友:
好像只有3V 没有5V 待机的时候

网友:
刚接到一个不识别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K24 的主板  ,有点老了 ,不过 不明白楼主的思路 ,看了几遍也没明白 ,首先,换键盘之前有测试过么?  键 ...

楼主他这个,刚开始有点类似修通病的架式,没绿灯嘛,不就是充放电和EC么,先盲修换了再说,后来被充放电误导,然给坑了,最后才查图纸调整思路的。我也遇到过,换了键盘,开机就不显了,电流也跑不起来的。

网友:
虽说走了些不必要的弯路,(也许是经验这把双刃剑作怪)但楼主认真起来非常了得。看此帖默默在心中自己相互印证所得颇多。分已加。

网友:
下次翻译好了再发出来,中文看的懂的话应该能发中文的吧?

网友:
5个全坏的?  麻烦透露下 店铺名字呗

网友:
我也说一句值得像楼主学习,受教了

网友:
经历过波折,相信你会越修越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