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N68 VGS3 FX U口不能用

楼主(2016-01-26):
如题.,这个板进系统后USB全部失灵,前后口全都失灵 ,XP WIN7都一样,但是在WINPE里就都正常,求解求思路

网友:
量一下 USB 相关电压

网友:
对地阻值和测供电?

网友:
量USB的电压,时钟,偏置电阻。

网友A:
在PE里能用 证明硬件是好的   从装一下系统   不行在查USB供电   数据线的对地值

网友:
打值啊 ,,如果有短路就要换NV单桥  如果阻值正常 就先加焊一下单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E里能用 证明硬件是好的   从装一下系统   不行在查USB供电   数据线的对地值

系统重装过了,USB供电和数据线对地址早已量过,没有问题

网友:
进PE正常,应该是系统问题,换别的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