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升级

楼主(2016-01-26):
联想 G405  AMD处理器  3合一桥,主板一个CPU和一个显卡,这款CPU有很多种,有E1  A4之类的,都通用吗?还是必须上原型号?

网友:
我有一个G405  A4的U  一个G505 E1的U,都是U挂了,2种U都要90块钱了,如果能通用的话,我都换A4的,原来用E1的U的主板就可以提速了啊,谁更换过,能不能更换的?

网友:
最好百度下颚 清楚

网友A:
元型号  必须原  高可以代低  低不可以代高 比如E-450可以代E-3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型号  必须原  高可以代低  低不可以代高 比如E-450可以代E-350

那就是可以升级  不能降级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