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 掉电重启的维修

楼主(2016-01-26):
接修一片ASUS主板,型号是P8H61-M LX  REV 1.01   故障现象是触发后掉电重启.   根据迅维学习经验H61掉电一般是缺少电压.   于是测量各个电压.   发现是1.8V PLL电压没有.   这个供电方式是比较器加场管.  经过检查最终确定是比较器正相输入端两个分压电阻出问题.换之OK.

网友A:
是虚焊了  还是 开路了 技术可以

网友:
发图时把更换的地方勾出来就更明了了

网友:
更换的地方勾出来了,只是要放大才看得清,用红笔圈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虚焊了  还是 开路了 技术可以

可能是虚焊,因为拆下来测量阻值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虚焊了  还是 开路了 技术可以

应该是开路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虚焊,因为拆下来测量阻值是对的

虚焊在线测量内部阻值也会偏大。

网友C:
不是虚焊的,都是电阻损坏了,有些拆下来测量阻值也是对,但是装上分压又不对,得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虚焊的,都是电阻损坏了,有些拆下来测量阻值也是对,但是装上分压又不对,得更换。

这个电阻的好坏有时还真难判断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这个板子没有点基本功是修补了地,好帖

网友:
同学们放大就看见那俩个电阻了,就在电解电容那里

网友:
问一下各位 ?h61这个板这个故障是通病吗

网友D:
R154和R155吗?阻值是多少的啊?

网友(2016-02-25):
引用 网友D:
R154和R155吗?阻值是多少的啊?

r154     10k             r155    11.5k

网友:
学习啦  不错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54和R155吗?阻值是多少的啊?

谢谢!知道了板还在手里

网友:
请楼主分享一下P8H61-M LX REV1.01的点位,可以吗?或者是用哪个版本参考的

网友:
华硕低端主板爱虚焊

网友:
按点位图来分析,维修就是快。

网友:
我有块也是这样。但是后来一直又没出现问题,暗病了

网友E:
点位图和BISO 都上传下啊,求楼主
点位是加密了的.BIOS官网有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位图和BISO 都上传下啊,求楼主
点位是加密了的.BIOS官网有下

网友(2016-04-08):
好像是358的1.8开启有问题!

网友:
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分压电阻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