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 mbx 237触发掉电

楼主(2016-01-26):
如题 本子是索尼的,问题是触发瞬间掉电,可再次触发,测量没发现短路,测各电感瞬间电压都有。测run pwrgd,alw pwrgd正常。没有头绪,求方向

网友A:
这个得测量各个电压,是否有电压不出来或电压出来PG不出来,是需要图纸慢慢测量的。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多见桥问题会有这现象,当然还需要认真测测电压,包括二级转换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测量各个电压,是否有电压不出来或电压出来PG不出来,是需要图纸慢慢测量的。

PG查了,二级电压查不了,只有图纸,没有点位,没标号的,现在是PLT RST都出来了

网友:
千万要先换下内存试试,然后刷bios,最后再动芯片

网友: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