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97M-P35

楼主(2016-01-26):
求  msi  H97M-P35       主板  Bios
谢谢大家帮个忙

网友:
看看板号是不是7846

网友A:
BIOS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型号是什么?

谢谢      主板是  msi  H97M-P3      就是找不到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      主板是  msi  H97M-P3      就是找不到BIOS

谢谢      主板是  msi  H97M-P35     就是找不到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      主板是  msi  H97M-P35     就是找不到BIOS

明天看看bios型号    帮我找找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      主板是  msi  H97M-P35     就是找不到BIOS

开机有显啊     就是没有  主板  品牌 画面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天看看bios型号    帮我找找  非常感谢

嗯 说明下BIOS芯片型号及主板板号,主板板号在主板上有MS-XXXX的标识,如果没有,在PS2键盘接口旁边会有一行小字的,那个也是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有显啊     就是没有  主板  品牌 画面      应该是bios问题

有显示?能进BIOS与系统不?如果别的都正常只是没有主板品牌画面的话,看看BIOS里面显示LOGO有没有开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说明下BIOS芯片型号及主板板号,主板板号在主板上有MS-XXXX的标识,如果没有,在PS2键盘接口旁边会有 ...

嗯 板号是  MS-781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有显啊     就是没有  主板  品牌 画面      应该是bios问题

只能亮机
就出来F1 和F2选择不管选择那个都是直接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说明下BIOS芯片型号及主板板号,主板板号在主板上有MS-XXXX的标识,如果没有,在PS2键盘接口旁边会有 ...

bios所有的号
MXIC-MX
25L12873F
M21-10G
BA932800A1
L143604

网友A:
你的这个型号的BIOS找不到,官网也没有,只有在线更新的程序,我传了一个别的型号但是和你板号一样的BIOS,你刷之前先把你自己的程序备份下,以免造成不亮机的情况。试了之后给我反馈一下,不管行不行我都把你的下载分补回来。 ms-78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型号的BIOS找不到,官网也没有,只有在线更新的程序,我传了一个别的型号但是和你板号一样的BIOS, ...

好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看看bios型号    帮我找找  非常感谢

你的biso我试过了  不亮机了       看你不匹配我的板子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型号是什么?

开机是这个报错
Bootguardverifieddxethatisfai1systemwi11shutdownpressangkey

按什么键都会直接关机 搞不懂 什么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是这个报错
Bootguardverifieddxethatisfai1systemwi11shutdownpressangkey

你这个标点符号都没有,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是这个报错
Bootguardverifieddxethatisfai1systemwi11shutdownpressangkey

百度了一下你这个应该是提示这个吧:
boot guard verified DXE that is fail
system will shutdown
press any key
启动保护验证DXE是失败
系统将关闭
按任意键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无法给你解决方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如果你的板子是双BIOS的话,拔掉电源,扣掉CMOS电池然后把两个BIOS的位置换一下试试。
百度贴吧里面有个人遇到也是这种情况,MSI的工程师没有给出解决方案,他自己拔掉电源扣掉CMOS之后放了几分钟再开机就好了。他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主板更换了CPU。

网友C(2016-03-25):
LZ找到BIOS了吗?找到就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找到BIOS了吗?找到就发一个

没有啊    最后没办法 直接发给售后 换了一块板  没有 要钱     给客户了        就这款官网 不公开 bios

网友:
官网有BIOS,我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