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398 13年的机器,能用集成显卡吗?

楼主(2016-01-26):
  如题,显卡供电烧了,焊盘也坏了,现在断开独显供电能开机,听到开机声音,屏不亮,怎么改集显?谢谢

网友:
苹果机器改集显比改显卡供电难,显卡供电焊盘烧坏,想法飞线或剪板代换看看行不行。

网友:
估计不行吧··

网友:
看图纸上面怎么说的 应该可以,只要您技术够好

网友:
要改集成显卡 需要点技术  而且动作很大啊  建议老实修供电吧  找图

网友(2016-03-07):
换显卡吧切换集显不亮屏似乎是不行的

网友:
建议还是更换主板最好,免的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苹果应该是改不了的

网友:
显卡供电应该好改的呀,慢慢来

网友:
改了集显只能用MAC OS系统,Windows系统进不去;好像Mac  机器进Windows 默认是要用独立显卡的

网友:
苹果的机器改集显难度有点大,况且这个机器的主板上也没标元器件代码出来,好像只有点位图!

网友:
看着图纸试试看吧

网友:
反正我实话实说我是不会,谁会谁来教教楼主

网友:
这个好像改不了吧

网友:
我是没改过你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