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 R2.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1-26):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一台主机,说烧掉了!我心想:烧掉?换好收钱!哈哈!!
我把机器接过来,第一步:故障还原。
我小心翼翼的插电源,因为烧掉的,二次插电某些电容或者IC会爆的,让爆好几次,都有恐惧症了!
接上电,按了开关,机器TMD的开机了!!!白高兴一场。但是不亮机。估计客户也不知道是不是烧掉了,只是不好用了,才说烧掉了。
我拔下内存,清理了下,重新开机,故障依旧,于是就和客户说,是主板问题,需要留下来,修好给你电话。客户留了电话就走了。
废话不多说,上图:

这是主板图片,型号为:技嘉GA-G31M-ES2C R2.0
这里需要注意我红色标起来的,新手一定要注意,版本号,应为很多主板用的电阻都是0402封装的,且没有丝印,一定要根据电路图去维修,所以电路图一定要找对版本号。
维修流程:
观察全板-对地打值-供电-时钟-复位
经过仔细观察,全板没有调件  对地打值都ok,接着插电上电。
插电发现网卡接口的两个灯亮的,估计是雷打掉的,接续测个测各大供电,均正常。
测时钟,用万用表测,都在范围内
接着测复位,发现pci插槽的A15脚复位只有1.7V   哈哈,问题找到了,复位电压不够。
但是问题来了,复位电压不够,一般是让某个电路给拉低了,具体就要查电路图了,
观察主板,技嘉GA-G31M-ES2C 马上电脑本地搜索找到图纸,搞了半天找不到相关的电路,中间省去...........好多吧
最后发现是版本问题,才找不到相关电路,

通过图纸找到这个地方,然后再实物中找相关的原件。既然电压低,先确定是南桥的问题还是其他电路的问题,要找到这个电阻,把它拆了,就可以判断出是哪个问题。
通过观察主板,没有丝印,这个电阻是0402封装,要找到这个电阻,有一点点麻烦,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神器:

这个跑线好用。
找到电阻并拆掉它:

经过测量,一端为3.3V ,一端为1.7v,可以说明,南桥发出的pcirst信号是好的,让后面电路拉低了。
查图纸发现后面连了两个电容,估计是电容坏了,因时间不够,客户来拿了机器,只好拆掉,让后和客户说,pci插槽不可以用了
可以接受的话,付钱,机器拿走,否则机器在放在这里,继续维修。
这个拆掉后的亮机图:

客户说没事,就这样用了吧,维修到此结束。
这里附上电路图:

网友:
楼主你充电宝上的那个灯才是亮点!

网友A:
我是一个小小白,你说的那个是什么神器呢?怎样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个小小白,你说的那个是什么神器呢?怎样用啊

跑线用的,直接刷就好了

网友B:
这里可以事先可以查下VRM PG和PWROK两个PG信号工作电压, PCIRST复位信号工作电压偏低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以事先可以查下VRM PG和PWROK两个PG信号工作电压, PCIRST复位信号工作电压偏低的话。

vrmpwrgd去了北桥  pwrok  是3.3v就经过电阻直接上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rmpwrgd去了北桥  pwrok  是3.3v就经过电阻直接上拉的

有些主板PCIRST信号工作也有到IO芯片对应引脚,最后是拆掉电容亮机的吗

网友:
这个小刷子真的是很好用,跑线神器

网友:
神器就是一把刷子吗?直接刷?

网友D:
后面没看明白,为什么拆了好了,PCI槽又不能用呢?

网友:
这样好的。。???真的厉害。要是能代换上去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主板PCIRST信号工作也有到IO芯片对应引脚,最后是拆掉电容亮机的吗

主要是PCI的复位把南桥的PCIRST信号拉低了,拆掉就亮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后面没看明白,为什么拆了好了,PCI槽又不能用呢?

桥发出picrst经过这个电阻去到pci的第A15脚,我把这里拆掉了,pciA15脚就收不到南桥的复位了,所以不好用

网友:
楼主讲述的很仔细,谢谢了!看了好多要好好的消化一下

网友:
这个主板复位偏低 复位闪  我以前都是搞COM口芯片好的   有的重新安装下CPU  有的加焊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发出picrst经过这个电阻去到pci的第A15脚,我把这里拆掉了,pciA15脚就收不到南桥的复位了,所以不好用

看了你这个图纸-PCIRST是南桥出来后经过R171后直接到了PCI槽,没有去别的地方,至于你说的那个电阻,图纸后面标了X是没装的,你这个复位被拉低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PCI槽倒针了,二就是你的诊断卡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个小小白,你说的那个是什么神器呢?怎样用啊

那个铜的小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以事先可以查下VRM PG和PWROK两个PG信号工作电压, PCIRST复位信号工作电压偏低的话。

复位电压低与没复位是两回事,如果VRM PG和PWROK不正常是不会有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