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点不亮二修机 内存无时钟电压 换桥后

楼主(2016-01-26):
今天接到一台二修机,首先拆机,目测HM77动过,仔细看了一下,好像随便焊上去的,侧面看不平啊。取下植球上板,试机,点不亮。看了一下板子,独立显卡的,想上家发现机点不亮为什么先动桥啊,会不会显卡问题啊,不管它先加焊显卡,无果。坐下冷静一下子,还是细测一下子吧。测内存相关,发现其它参数都正常,就是内存无时钟电压,据说这个是由HM77发出的,难道桥挂了,回忆了一下,上家是不是也是觉得桥有问题,换了一下桥发现无果,就把原来的桥重新象征性恢复焊到板子上了,然后退机的啊。在此想请大家帮忙参考一下,我还是换桥还是。。。。。。。。在此谢过。。。。

我买了个新桥上去结果电流只有0.28左右,一开始没换时还能上到1.3  1.2这个样子。唉。。。不过换桥前刷过BIOS,不知道换桥后是不是要还原一下原机的BIOS。

网友:
电流小了,发现内存,显卡 ,CPU都没有供电了。

补充内容 (2016-1-30 20:06):
显卡有供电,纠正一下子

网友:
内存SPD有3.3的电压

网友:
新桥会不会是坏的啊

网友:
还是怀疑桥的问题

网友:
换桥前CPU有供电,其它供电都正常,总电流1.3A,但是内存没有时钟,所以CPU没有正常工作,现在换新桥了,反而CPU没有供电了,内存供电0到1.5跳跃。
电流只有0.3A,是不是CPU有问题啊。

网友:
我取出CPU,内存就有供电了,其它供电都正常了,当然取出CPU,CPU肯定没有供电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先试试了,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手上没有CPU啊,这个U还是比较贵的啊。怎么办,这个板子已经花成本搞了。进退两难啊

网友:
还原原来的旧桥就能上电流到1.25这个样子,唉。。。。太累了。。。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