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L552JX图纸和点位图

楼主(2016-01-26):
接到一台华硕GL552JX进水的机器,哪个有图纸点位图啊,不知道芯片的型号,烧得有点厉害。

网友:
只有一个维修指导  看你以经下过了  去某宝看看吧

网友:
淘宝问过了,只有一家答复我,还告诉我只有BIOS,没有点图,哎,这个机器能修好,就可以多赚点了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进水的机器,还以为有图纸呢,这样修好的机率就提高 了,没图没点位修起来真拼技术。

网友(2016-03-04):
你要的图片

网友:
也帮我看看红框里的是什么型号的管

网友:
兄台!我刚接了一样的机器。巧的是也是同一位置进水哦!你的修好吗?你红色圈的IC 是 2CX

网友:
CAO哦,这么巧,我今天也接了一台,也是同一个位置进水

网友(2016-04-07):
2CX具体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