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泰ZT-H61D3golddiamond-S2DV的BIOS

楼主(2016-01-26):
求索泰ZT-H61D3golddiamond-S2DV的BIOS  谢谢

网友A:
官网都挂了,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都挂了,不好找

据说找二线板 板样差不多的就可以 有没有盈通这样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找二线板 板样差不多的就可以 有没有盈通这样的BIOS

盈通的官网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2020-06-17):
官网都挂了,你可以试下搜里面好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