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修复

楼主(2016-01-26):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市场客户拿过来一块技嘉的主板,说让修,尽量下班前修好,我一看还剩10分钟下班,赶紧把板子拿过来, 板子还挺新的, 技嘉的板子通病比较多,一般情况是BIOS资料丢失的比较多,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位前辈关于技嘉通病的帖子,他修的是主板不复位,是这样修复的,直接拆掉管理COM口的芯片或者是更换时钟芯片,我想着我手里这块板子要是直接拆掉COM芯片就好啦那就太爽啦!但是还得先上电点一下啊!上检测卡一看代码,挡C1,好吧!不过内存,一般我修到不过内存的板子,都会习惯性的量一下内存引脚到ATX电源1脚是否导通。(2代内存是238脚,3代内存是236脚)因为是3代内存,我直接量内存的236脚到ATX电源接口的1脚是否导通,一量果然不导通,好啦!找到问题啦!主板内存线路断线啦!直接飞线, 飞好啦!直接加电就亮机啦! 看了一下时间还有几分钟,就想着把断线地方找出来!看到了这个 为了照的清楚一点,把那个电容给取下来啦!好啦!板子到此修复,直接把板子给客户,准备下班,忙碌一天了!终于可以过自己的夜生活啦!                                                            虽然本人不认为这有啥技术含量!但我想在我学习的路上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等到多年没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时,也会感慨良多啊!也会在我学习的路上给我更多的激励!多谢各位的观看!

网友:
看这个位置都知道是SPD     老伙伴了

网友:
这个故障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A:
很多主板SPD断线,,,为什么会烧这里呢???拔插内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主板SPD断线,,,为什么会烧这里呢???拔插内存的问题????

应该是这个引脚相连供电层铜箔走线设计宽度太窄的原因引起。

网友B:
断线了技嘉的板做工还可以的居然断线了

网友:
呵呵  这样的故障我也修了好多。

网友:
SPD 确实断线太多了  可是这玩意为什么这么爱烧断呢

网友C:
这里短线开机cpu风扇还转吗?

网友:
系统总线供电烧线,应为设计灯题吧。我一周下来捡好几条死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断线了技嘉的板做工还可以的居然断线了

插反烧掉的,不光做工什么事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呵呵,断线处在内存槽下面,把内存槽掰开可以看到

网友E:
应该是插反内存烧了SPD供电引线

网友F:
弱弱的问下1代内存是多少脚啊?你说的ATX电源的1脚是那个线?随便一脚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插反内存烧了SPD供电引线

弱弱的问下SPD是什么?

网友:
插反  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短线开机cpu风扇还转吗?

这里断线只是造成内存测试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开机CPU风扇还是正常可以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下SPD是什么?

自己百度下,SPD是一组关于内存模组的配置信息,如P-Bank数量、电压、行地址/列地址数量、位宽、各种主要操作时序(如CL、tRCD、tRP、tRAS等)……它们存放在一个容量为256字节的EEPROM(ElectricallyErasableProgrammableReadOnlyMemory,电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下1代内存是多少脚啊?你说的ATX电源的1脚是那个线?随便一脚吗?

1代内存是几脚不了解,ATX电源的1脚就是橙色线3.3V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反烧掉的,不光做工什么事

什么插反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插反内存烧了SPD供电引线

内存怎么会插反呢?缺口都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怎么会插反呢?缺口都不一样啊!

确实是有很多人会插反的,两边卡扣没到位也没留意到就开机,很容易烧SPD引脚。

网友: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

网友:
楼主瞬间就秒了!

网友:
这能算秒杀了,另外那么粗的线为什么会断呢?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学习了   以前有遇到类似的

网友:
SPD故障常见。运气好啊

网友:
这个听师傅说过的,好像是通病。

网友:
内存断线通病啊

网友:
虽然大家都知道是通病了 但我还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内存spd供电,又学了一招

网友:
spd供电电流不大,但是主板总是容易断线。秒杀的节奏。

网友:
这里断线只是造成内存测试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开机CPU风扇还是正常可以转的

网友:
现在很多板子三代山东内存的236脚容易断线

网友:
维修人员最喜欢的故障之一~~~~

网友:
学习了。。。。。

梦幻、 -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