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OptiPlex390开机按钮求助

楼主(2016-01-26):
戴尔 OptiPlex390,主板是MIH61 MB,开机线束是5条线组成,常态有两条是通的(我这里是红、黄通)。按下开机按钮,5条线组合过了,没有一对是通的,按下按钮难道不是输出一个开关信号?哪位能提供一下引脚定义或者这条线的描述,先谢了。

网友:
马云家给你找的开机针应该是黄色与红色,试试吧

网友A:
只要主板接口没错,这两个线就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主板接口没错,这两个线就能开机

像他这种原装机器 应该开机和复位键 一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他这种原装机器 应该开机和复位键 一起的吧

DELL的台式机面板上一般没有复位键

网友:
DELL的是另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