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不全情况下维修p8h61-m plus v2/si不触发

楼主(2016-01-26):
周末修了这个板子 症状是无法触发
短接绿黑 强制开机不跑码
先按不触发修
测待机条件 发现开机针2.86V  复位针1.73V 5VSB正常 3VSB正常
接着查RSMRST#   发现对地短路
测NV IO 3V输入脚电压3V 怀疑IO损坏
本想翘起NVIO的RSMRST#脚测焊盘有无3.3V电压 可惜身边只有万用表
后来看板跑线 发现该板通过通过一个822电阻将 +3VSB_ADV转换为RSMRST#信号
用万用表测+3VSB_AD端电压为3V 在线测该电阻阻值为8K
初步怀疑该电阻未损坏 应该只是虚焊
由于手边并没有电焊工具  所以就想放下过两天再修
后来无意中发现家中有过年放炮用的细棍香  所以抱着试试心态用点燃的香 给该电阻两端加热
加热后跑马亮机  多次触发均无问题  至此该板维修完毕
上传了该板的点位图和BIOS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Asus P8H61-M_PLUS_V2 r1.03.zip

网友:
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A:
接着查RSMRST#   发现对地短路,对地都短路了用香加热能行?

网友:
点燃的香 ,能加热至锡熔化???

网友:
对地短路 一般是I/O或者桥。

网友:
又是华硕特色,哈哈,不过不借助维修工具的情况下修好,绝对不一般!

网友:
简洁的维修方法,应该是挺管用的,

网友:
顶。。。。。。。。

凤城 -2 严管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着查RSMRST#   发现对地短路,对地都短路了用香加热能行?

感谢版主回帖   测量确实是对地短路蜂鸣档响  烫完822后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着查RSMRST#   发现对地短路,对地都短路了用香加热能行?

另外问一下版主 如果IO只是RSMRST#输出有问题  可否不换IO 飞线直接给南桥3V电压修复

网友:
ASUS个别主板RSMRST#对地值低是正常的,楼主这个点香修板真是太有创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版主回帖   测量确实是对地短路蜂鸣档响  烫完822后就好了

如果你没有断电的情况下打值是不准确的,还有就是主板CMOS电池没拿下来,打IO的值也是不准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问一下版主 如果IO只是RSMRST#输出有问题  可否不换IO 飞线直接给南桥3V电压修复

得看具体情况,如果IO内部只是坏了RMRST#这一个信号,你挑起IO脚直接给RMRST#这只脚焊盘上飞一个上拉电压一般是可以,千万得记住RMRST#是一个信号而不是一个供电,给这只脚提供电压的话必须得接一个1K以上的电阻才行。如果是IO坏导致没有RMRST#的话一般挑脚给南桥电压的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IO坏只坏RMRST#这一个功能的机率毕竟是极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看具体情况,如果IO内部只是坏了RMRST#这一个信号,你挑起IO脚直接给RMRST#这只脚焊盘上飞一个上拉电压 ...

感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看具体情况,如果IO内部只是坏了RMRST#这一个信号,你挑起IO脚直接给RMRST#这只脚焊盘上飞一个上拉电压 ...

一般IO芯片坏的话,开机触发条件测试对应引脚工作电压跳变也会异常。

网友:
楼主修板都烧上香了真是佩服啊!

网友:
用香也可以修主板,哈哈哈,佩服

网友:
怎么不上传张图片呢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