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条故障

楼主(2016-01-26):
今天新买的双灯小口高压条,刚开始接上灯管能点亮,过了2分钟左右显示器黑屏,显示器指示灯也灭了,高压条出现哒哒声,测量12V电压只有3V左右,去掉高压条12V接线,电源电压恢复正常。本人菜鸟,虚心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高压条上的驱动管坏了,,,,,,,,

网友A:
接高压条12V线时有强烈火花,只要一接上线,显示器指示灯马上就灭,高压条才用了两三分钟啊,驱动管那么脆弱?

网友:
接上高压条电压从12.58V变成了0.5V左右

网友:
怎么感觉像短路了

网友:
我才仔细听了听,接上高压条好像是电源板变压器哒哒响的

网友:
高压条外表看不出坏的元件,也闻不到有烧焦的味道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坏了,换个高压条看看就知道,通用高压条输入电压有区别的,看看你买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那就是高压条质量问题了。

网友A:
找到故障了,高压条上一个贴片电阻坏了,好像是个51几,看不清了........

网友:
高压条上的贴片电阻烧了,看不清是多少欧的,在4606场管旁边的,好像是51几

网友:
咋回复还要审核?

网友A:
仔细查找发现高压条场管旁边的贴片电阻烧断,看阻值好像是513,拿镊子掰下来的,阻值看的模糊,不敢确定......

网友:
513就是51K

网友:
管的问题啊  负载

网友:
你的高压条太烂啦,搞好一点的通用高升条,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灯管老化  高压板4606应该是击穿了   导致电源部分短路保护 嗒嗒响    解决方案:换灯管 修高压板

网友A:
51K电阻找了一个47K一个4.7K碳膜电阻串联代替51K贴片电阻,上图的D2二极管也击穿了,导致的短路。接上高压条指示灯灭。师傅们上图的D2二极管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代替啊,在线等..

网友:
找到故障原因修好了,故障;4606场管的第一脚和第二脚短路了,幸好上次买的多换了个4606解决。谢谢大神们指教

网友:
你买的高压条不行

网友:
该个高压板

网友:
灯管本身有问题了吧,容易烧高压板

网友:
灯管也坏了吧~在就有的高压发回来就那样

网友:
显示器用了5年多了最近一年当监控显示器,从来就没关过,灯管寿命也到年限了

网友:
4606烧短路引起的电源保护

网友:
运气不好,买到垃圾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故障了,高压条上一个贴片电阻坏了,好像是个51几,看不清了........

R10是5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查找发现高压条场管旁边的贴片电阻烧断,看阻值好像是513,拿镊子掰下来的,阻值看的模糊,不敢确定... ...

R10阻值为597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K电阻找了一个47K一个4.7K碳膜电阻串联代替51K贴片电阻,上图的D2二极管也击穿了,导致的短路。接上高压 ...

用与其阻值相差不大的一样的管子代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高压条12V线时有强烈火花,只要一接上线,显示器指示灯马上就灭,高压条才用了两三分钟啊,驱动管那么脆 ...

灯管坏,把高压条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