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CA-112T无待机苦逼维修

楼主(2016-01-26):
时间:2016年1月24日
型号:索尼VPCCA-112T
板号:MBX-240
       比较忙,这不,1点多的时候同行又送来一个索尼VPCCA-112T,板号MBX-240。说是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一看,又是无待机。。。。当时比较忙,就和同行报好价,让他先放这了。5点多的时候,终于忙完了。眼神一瞟,呀,索尼还在那放着呢。好嘛,直接拆机。终于拆出板子了,这索尼做工真是不一般。先目测全板,没有发现异常。对全板各大电感打值正常。先到迅维网看看有没有同样问题吧。还真找到一个,这哥们转了一圈是放电就好了。那我也放电试试,十秒钟后,,,不得不说那哥们可以去买彩票了。插上电源,还是没反应。唉,慢慢查吧。先查保护隔离,电源接口处有一标字为BQ25的20脚芯片,应为保隔控制芯片。此芯片在主板中位置如下 找不到这个图纸,但也找到了板号MBX-249的图纸,据说这两个板子差不多。经查找此芯片全名为BQ24725,遂找到了此芯片数据手册。但也因为这样,让我开始苦逼了。此芯片脚位图如下 ,接下来开始测量,20脚供电19V正常,1脚ACN,引脚定义经翻译为输入电流检测电阻负输入。地点可选0.1μF陶瓷电容器在ACN接地,应为输入电流检测脚,手册显示正常为0-24V。经测量18.7V正常。5脚ACOK,正常为0-6.5V,经测量2.4V,正常。引脚定义经翻译为 不是很清晰,但既已正常就不用管了,同时也知道了6脚ACDET正常应为2.4V-3.15。那就去测第6脚吧,2.7V,正常。芯片工作条件全部正常,应该能从4脚发出信号驱动保护隔离电路开始运转。我们来看4脚ACDRV引脚定义, 大意应为当ACDET脚正常后,从ACDVR脚发出信号驱动AC电源供电MOS管导通,同时让电池供电的MOS管截止,开始电池充电。应该是一个防止AC电源和电池同时供电造成大短的设计。去测量4脚ACDVR,0V,不正常,芯片没有发出信号。综上,应为BQ24725此芯片损坏。接下来就开始苦逼了,由于图纸(在此次维修还真没用到)和数据手册都是BQ24725,所以就开始满板子找24725。师傅看到后看了看型号也开始找(他找的是BQ25,但很遗憾,他的那一堆板子没有BQ25)找遍了,还是没有。查了一下BQ24725A引脚定义与它相同,可惜也没有。师傅就开始再次报一个换板子的价格,让客户选。同时扔给我一个板子说,把这上面的取下来换上试一下。两分钟后,换好,测试有待机电流,按开关可以正常上电,接上屏可以点亮。看换上去的芯片,刻字为BQ36,再看换下来的,BQ25。BQ25。BQ24725。。。。我cao,我找的时候不知道看到了多少BQ25。这真是一个教训,尽信书不如无书啊。但也知道了BQ25和BQ36也可以互换25号上午装好同行拿走,截止目前,没有听说有问题。此机修复。

网友A:
是啊,有时候书上没有的,但是经验却告诉了我们如何做

网友B:
BQ36和BQ25楼主翻图纸确定的?

网友C:
SONY 不好修。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NY 不好修。厉害

刚学,菜鸟一个。多多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Q36和BQ25楼主翻图纸确定的?

实测的,BQ25没找到,用BQ36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不错的分享啊!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有时候书上没有的,但是经验却告诉了我们如何做

的确是啊,实践出真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实测的,BQ25没找到,用BQ36代换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没换之前是怎么确定这个Q36可以代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没换之前是怎么确定这个Q36可以代换?

师傅之前已经报了换板子的价,换这个纯属碰碰运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师傅之前已经报了换板子的价,换这个纯属碰碰运气

哈哈,这才值得去买彩票了,有胆量哦

网友F:
索尼的机器要么进水,要么待机电路那一模块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才值得去买彩票了,有胆量哦

也是因为天大的事情师傅在后面顶着,真的应该感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索尼的机器要么进水,要么待机电路那一模块问题多

哦,我修的索尼少。还没总结出来呢。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版主支持多多发帖

网友:
BQ25可以用BQ36代换,学习了。支持加分发贴!

网友:
sony就是图纸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