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4750G总是断电重起

楼主(2016-01-26):
小白一个,来此求助,希望各位给点帮助
笔记本买了有五年了,几个月前让熟人给加了内存条并且清灰,并将win7系统从32升至64位(原版系统),中间有过几次突然断电重起没太在意,最近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整理下有这几个特点:
1  笔记本只要外接电源就很容易像电池拔了一样直接断电,然后自动重起。比如看网页,看电影,静止不动。
2  不接电源和在安全模式下电脑能够正常使用,
3  电脑在运行大型游戏时能够正常,极少的几率断电
4  重装过几次系统,驱动都是官网下在的,问题依旧
5  取下过内存条,用原装一样的问题
6  换了新的电源适配器还是一样的

熟人这几天回家了,对熟人也心里没底,和他说了,他好像也没见过。来论坛看见好几个这样的说是通病,我也知道要检测才能知道问题,就希望各位分析下,拿过去修我心里有个大概,像这种情况修要多少钱,免得被忽悠了,谢谢了,祝愿大家过个好年!

网友A:
一般修主板大概300左右  换的话一千多   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   不要看论坛修通病简单 很多问题都是一样 但是都不是修一个地方

网友B:
确定是每次接外接适配器就死机吗?我觉得你这机子问题出在主板上,其它附件关系很小,可以考虑先从BIOS下手,这样的情况得慢慢排除问题,没有一次性找准问题的,费用嘛,只要找到问题不换大配件在200-300之间,各个地方收费标准不一!

网友C:
3V5V滤波电容换之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每次接外接适配器就死机吗?我觉得你这机子问题出在主板上,其它附件关系很小,可以考虑先从BIOS下手 ...

不是死机,是外接适配器就断电,但可能不会马上重启,电脑处于比较平静的时候(或者说功耗小?),但很奇怪的是我运行大型游戏时就不会有问题,好像让电脑热起来就好了,我现在基本是不接电源开机,然后打开个大点游戏,这样电脑就能正常使用。。
另外我的电脑一到冬天开机速度慢到三四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5V滤波电容换之即好

我也觉得是电容出问题,谢谢帮助

网友D:
我知道!嘿嘿,通病!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修主板大概300左右  换的话一千多   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   不要看论坛修通病简单 很多问题都是一样 但 ...

感觉问题不严重,也要花这么多。。。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嘿嘿,通病!呵呵

论坛都说是通病,你也说的详细点,重点检查那些地方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问题不严重,也要花这么多。。。谢谢帮助

兄弟 搞维修的,修一台本本是不看你故障严重不严重,而是不管你是什么故障,维修人员都要花时间去测量,去判断,给你搞好的。就算收你350元也不多的,一分钱的费用,349元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搞维修的,修一台本本是不看你故障严重不严重,而是不管你是什么故障,维修人员都要花时间去测量, ...

用粉笔画一条线1美元,知道在哪里画这条线9999美元,,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