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 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6-01-26):
   拆机 ,通电有待机3V 5V 。开机有0.04-0.08的电压跳下。。按开机时。测下几个大电容 有瞬间电压。。看来 有可能 缺供电保护了

打开图纸 。找到MAINON信号 。这信号控制几个芯片开启 。PG 又是相连接。  几个电感 戳戳。发现没0.85V
,测下不短路。供电芯片OZ8117.找了一圈没找到。换对管子试试吧。还是不行。。报价 。订芯片。。几天过后  换后。涛声依旧。
外围电路测过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哦。  看看背面的 电容。。    这种电容 没少坑我们。。主板有空位置 加一个

  通电。电流 唰唰  亮机了

网友:
滤波不良啊  这种电容坏  表面看不了来  确实挺坑人的

网友:
这种电容确实容易出问题,特别是ACER上爱出问题

网友:
神州方正也有坏这电容的,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固态电容吧。。。。。

网友:
这个东东…经验呀。。。。

网友A:
这就是传说的固态电容,但是也有坏的。

网友B:
楼主,你这图片排版要弄弄啊- - 没太看懂 你说的哪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图片排版要弄弄啊- - 没太看懂 你说的哪个电容。。。

楼主应该说的是那个固态电容,圆柱形那个   黑的坏了能测出来的

网友:
这个破电容还不好换,坏了也不好测试

网友:
这种颜色的固态电容很容易出问题,垃圾货,坑我很多次了。

网友:
滤波不良过压保护了???

网友:
这种问题示波器秒杀

网友:
自己加电容,历害啊!

网友:
这种电容测量也太测得出好坏的。只有替换才能解决。

网友:
这电容确实不太行。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偶尔遇到,我没示波器,几乎都是修得没办法了,才发现是这滤波问题,现在我修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想到滤波!

网友:
新手是看不懂哪个电容(我是新手)

网友:
楼主,说的是固态电容坏了还是那个钽电容坏了啊?

网友:
没看懂,说的什么,是哪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
楼主不错 !滤波电容坏的没示波器真不好整

网友:
有点用。。。。顶一个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这种电容坏了不好测试

网友:
那个电容拆了吗,还是加了一个330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哦!我也搞定一台!

网友(2016-02-26):
我猜的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的固态电容,但是也有坏的。

现在的固态质量真的不敢恭维,确实坏的也很多

网友:
这个故障用示波器 准确判断

网友:
我的这个和楼主的很像,但我这个测了电压全有,无语了

网友:
电容漏电吗???

网友:
你2.5v的电容去了吗

网友:
还是直接加了一个220的

网友:
楼主在线等你  (我是新手谢谢你大神)

网友(2016-04-12):
为了积分 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