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VER 6.2 用一会死机的维修

楼主(2016-01-26):
接修一块   映泰G41D3+ VER 6.2   故障现象是能亮机装系统都正常.  但是用不到半小时肯定会死机.  死机有时是画面定住.有时会黑屏.但没断电.  在迅维网上查了一下,跟这个型号的主板相关的贴子有很多. 有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不稳定的.有CPU过热信号出问题的.  我也照着这些经验搞了一遍.  都无果.  后面静下心来.发现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在死机的时候会一闪一闪的.  脑中灵光一现.这个死机故障很有可能是复位方面的问题.  于是直接去查VRMPWRGD信号.结果发现Q16 C极只有1.5V左右.测量Q16 B极已被Q15导通拉低为0V,判断Q16损坏.这时基本可断定是这个VRMPWRGD出问题了. 电压不够,正常应是3.3V. 于是换掉Q16.  再测量VRMPWRGD标准的3.3V出来了.然后试机一天都不死机了.此板修复.

网友A:
应该写得更细点,测量Q16 C极只有1.5V左右电压,测量Q16 B极已被Q15导通拉低为0V,判断Q16损坏。

网友:
这种机器死机要是还没图纸就更难修了。。。

网友:
都没怎么修过新款的主板了

网友:
vrmpg信号在这里也是同样开启时钟芯片工作的。

网友B:
这里vrmpg信号电压异常的情况下,楼主测量时钟电压是不是也会异常?

网友:
有点没说明白哦~

网友:
冷静才能照准问题,估计很多找不到问题就要动桥了

网友:
分析到位啊……

网友:
算通病了吗

网友:
很少修到这样的,下次碰到,真的看看是通病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写得更细点,测量Q16 C极只有1.5V左右电压,测量Q16 B极已被Q15导通拉低为0V,判断Q16损坏。

是的,谢谢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vrmpg信号电压异常的情况下,楼主测量时钟电压是不是也会异常?

没注意去测量时钟,

网友C:
VRMPWRGD信号是测电源管理芯片上的引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MPWRGD信号是测电源管理芯片上的引脚吗?

不是,看图,是电源管理芯片上接出来,通过两个三极管转换.测Q16的C极

网友:
VRMPWRG信号工作电压偏低的同时,一般时钟芯片也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MPWRGD信号是测电源管理芯片上的引脚吗?

不是,楼主这里说的两个三极管应该也是在CPU 电源管理IC PG信号引脚旁边跑线路可以找到。

网友:
很给力的维修啊、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neco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我修到板子上是vTTPGD信号拉低引起,算异曲同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写得更细点,测量Q16 C极只有1.5V左右电压,测量Q16 B极已被Q15导通拉低为0V,判断Q16损坏。

这里Q16损坏应该是CE级之间阻值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Q16损坏应该是CE级之间阻值短路。

嗯 是的,内阻变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是的,内阻变小

你说的内阻也可以指的是三极管CE级内部晶体二极管正负极之间测试点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内阻也可以指的是三极管CE级内部晶体二极管正负极之间测试点阻值。

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不是电子专业出身不懂官方及书面的称呼

网友:
楼主细心,以前也碰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有诊断卡,发现问题,真不知道怎么修,担心以后没有诊断卡能用的日子。

网友D:
应该直接灭掉无复位啊  怎么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直接灭掉无复位啊  怎么会死机

这里死机原因推测是南桥本身工作接收VRMPWRGD信号工作电压偏低,IO发出PWROK信号电压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即导致PCI槽网卡复位信号电压没有产生引起。

网友:
楼主有图纸么?

网友:
给加分,但是图纸用完给呈上来供给大家下载你还能得分多好!映泰图纸一般没大有把

网友:
这种机器死机要是还没图纸就更难修了

网友:
这个图纸我也是论坛里下的

网友:
这个图纸我也是论坛里下的

G41D3 V6.2.pdf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纸我也是论坛里下的

谢了

网友:
有图纸还好搞一点,没有图纸确实不好搞了。

网友F:
学习中,楼主的技术过硬,我的一块GA-EP43-US3L开机时,报警电压故障,用一段时间掉电,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同样的原因。

网友:
好,这可以当资料呀!映泰的板子图子不好找,没有经验积累,修起来很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学习中,楼主的技术过硬,我的一块GA-EP43-US3L开机时,报警电压故障,用一段时间掉电,好好研究一下,是不 ...

是在BIOS下出现电压报警报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BIOS下出现电压报警报警吗

不好意思,最近才看到。是的BIOS下显示+3.3V只有2.992V或3.008V,+12V只有+11.224或+11.287V,CPU正常+1.204V(CPU:E5200),DDR18是+1.904V应该为正常。+3.3V和+12V分压电阻前面和后面电压基本符合要求。主BIOS块1脚片选信号开机后为+4.02V(应该叫保持电压吧),副BIOS块1脚为+3.23V。现在怀疑I/O芯片坏,导致检测到的电压不正常或BIOS块坏引起程序性数据不正常。(还有本人是兴趣爱好,不是专职维修,缺少料板,故先多分析再动手。)

网友:
有可能是排电阻的问题

网友:
太高深了,新手路过!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2016-02-25):
。。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修不出来。。厉害

网友G:
VRMPWRGD信号在这个位置,如果要跑线真是头痛了!
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VRMPWRGD信号在这个位置,如果要跑线真是头痛了!
想不到。

是的,现在没图的主板真是不好修

网友:
VRMPWRGD  小白不懂 这个信号异常 能亮机吗?

网友:
基础扎实,经验丰富

网友H:
你好,我也看了这个图纸,我有一种疑惑,就是VPMPWRGD箭头是往里的,PWMPERGD箭头也是往里的,而PWRPWRGD这个信号直接箭头给CPU芯片的48脚,我想知道PWMPWRGD这个信号,是CPU芯片发出的,还是发进去的,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也看了这个图纸,我有一种疑惑,就是VPMPWRGD箭头是往里的,PWMPERGD箭头也是往里的,而PWRPWRGD这 ...

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

网友:
楼主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有图有好办

网友:
兄弟,映泰有图纸啊,何不发出业共享共享!!!

网友:
记到起,下次同样的问题,可以节约点时间了。

网友(2016-04-20):
这个主板毛病多,我的也是,USB鼠标有时能用,有时又不能用,换过接口也一样

网友:
不错,提醒了我VRMlPWRGDS要3.3V

网友:
通病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信号级的啊。大神级

网友:
很少修到这样的,谢谢分享

网友:
电源好信号引起的吗,这种问题好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