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2015年 820_00165_A 进水,不上电

楼主(2016-01-27):
                                                    A1466 2015年 820_00165_A    进水,不上电

           820_00165_A ,进水,不上电,按开关没反应,进水的地方用洗板水洗过了,没有发现腐蚀,

          师傅们都回家过年了,店里只有我跟老板,老板不会修,我也是第一次碰苹果主板,不知这么下手-----

820-00165 051-00385.rar

820-00165 051-00385图纸.rar

网友:
你这。。。。什么信息都没有。。别人想帮你也帮不了。

网友:
不会修最好先放着,免得扩大故障,你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好就OK,

网友A:
先查这三个电压,主供电12.5V左右,3.42V待机,3.3V待机。

网友:
先查供电,从电源接口开始,再测各个大电感。

网友A:
主供电测L7130电感,3.42V测L7095,3.3V测L75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测L7130电感,3.42V测L7095,3.3V测L7560.

主供电测L7130电感,3.42V测L7095,3.3V测L7560.     都正常,     充电也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这三个电压,主供电12.5V左右,3.42V待机,3.3V待机。

这是AIR,主供电不是12.5V

网友:
看看开关信号有跳变没,如果有就查BIOS周边有没有断线和掉件,都正常哪就找个料板换下BIOS看看。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AIR,主供电不是12.5V

主供电测L7130电感    8.5   正常吗 ??????                            3.42V测L7095,3.3V测L7560.

网友:
我搞错了,主供电是8。5V

网友:
这两天修苹果机搞晕了

网友:
与你回家过年的师傅们
多交流一下。

网友:
让你老板打电话给师傅啊,让师傅指导着修不是更好?有熟人不问

网友:
这么大面积进水你得好好查下有没有腐蚀点,断线等。

网友:
2015款的AIR,真J8够新的,方法就是从进水的部分弄起,坏的换,这料板贵,就是元件太小,不好操作

网友:
查io条件

网友:
先看有短路没,插电适配器亮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