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6下水不开机

楼主(2016-01-27):
不开机漏电30ma 开机定90ma求维修思路,电源换过,一样…

网友A:
先把进水腐蚀的地方处理下,尤其是黑头电容。看下能不能联机,是没按开关30MA吗?90MA可以先测下所有供电是不是都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进水腐蚀的地方处理下,尤其是黑头电容。看下能不能联机,是没按开关30MA吗?90MA可以先测下所有供电是 ...

腐蚀的都处理了,不能联机,恩没按就有30 ,主要看那几路供电,谢谢指导.寒冷的冬天总会感到温暖

网友(2016-03-03):
引用 网友B:
腐蚀的都处理了,不能联机,恩没按就有30 ,主要看那几路供电,谢谢指导.寒冷的冬天总会感到温暖

不联机先检查电源发出来的几组供电,时钟 IIC总线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