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LXM-WL19BH 电源上电咔哒咔哒响5V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6-01-27):
    电源板上电听到咔哒咔哒的声音,测量14V正常,5V不稳定一会儿2V多,一会儿5V,高压部分有糊的地方,可能高压板也有问题,哪里问题呢,谢谢各位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
5V不正常就追踪5V去的地方,慢慢排除,要自己多研究

网友:
取样电容的问题

网友:
外接一个5V不就行了

网友A:
你检测一下开关管、我上次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换开关管后点出输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检测一下开关管、我上次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换开关管后点出输出了!

你说的是前级的开关管还是后级的开管管

网友C:
换这个电容试试

网友D:
5V电压跳先把5V上面的滤波电容换掉,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这个电容试试

太感谢了,你太给力了,好了没事了,5V稳定了

网友:
哒哒响,拔掉电源还能想几声不?拔掉负载电压正常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这个电容试试

牛人啊。。这么简单,,对楼主没啥帮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牛人啊。。这么简单,,对楼主没啥帮助啊

有帮助    问题解决了

网友:
50v  22uf  收钱

网友F:
50V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帮助    问题解决了

赚到钱就好 哈哈哈

网友:
呵呵,常见的滤波不良

网友:
那这个滤波电容起什么作用的呢?  能讲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V电容问题。。。

那这个滤波电容起什么作用的呢?  能讲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滤波电容起什么作用的呢?  能讲讲吗?

PWM芯片的供电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电压跳先把5V上面的滤波电容换掉,可能会有惊喜

模拟电路的电源和主板的PWM的电源,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滤波电容起什么作用的呢?  能讲讲吗?

初级pwm芯片 、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前级的开关管还是后级的开管管

应该是前级5V的开关管

网友:
牛人啊, 这么厉害!!

网友:
电源主控芯片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H:
滤波电容,供电芯片,都会导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初级pwm芯片 、供电滤波电容

哦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滤波电容,供电芯片,都会导致啊

谢谢你 问题解决了

网友:
高手真多,秒杀显示器呀,这个50V电容我还没遇到过坏的

网友:
经验太重要了。换个电容就没事了。

网友:
50V 47UF的电容,要常备些

网友I:
下掉高压的器件后再试试,会不会是高压那儿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掉高压的器件后再试试,会不会是高压那儿有问题保护了

人家换电容搞好了,不是高压那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