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蓝屏

楼主(2016-01-27):
电脑开机蓝屏,换过内存,换过显卡,换过硬盘,硬盘线也换过,换过电源都不行开机后几分钟蓝屏,QQ一直报错,浏览器无缘无故奔溃,剩下主板和处理器没有换

网友:
刷BIOS 试试,还有CPU也要排除,一代i系列容易出问题,可以考虑吧主板拆下测试!

网友:
系统装过吗?》 或者刷个BIOS吧!不懂就送修吧!

网友:
先换CPU吧! 也许是CPU出问题了!

网友:
cpu几率很小,但是不排除,先换下看看。

网友:
感觉内存的原因多一些…………

网友A:
  最简单的

   系统你也换一下

   提前进入PE优盘系统。。把桌面上的资料复制出来

网友B:
自用光碟先装个系统排除一下,不行送店去检修吧,

网友C:
我换了处理器风扇现在一小时没有蓝屏过会不知道

网友:
主板先放电恢复,安全模式下删掉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怎么觉得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D:
只剩下 CPU和主板 换U  不然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剩下 CPU和主板 换U  不然修主板

没有多余的主板和U

网友:
修的不错 写的也不错

网友E:
每次都是0X0000000A这个代码吗?这个代码主要是由问题的驱动程序、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的,换个系统试试,不行就升级下BIOS,换个CPU,都不行的话那么一般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先软后硬慢慢试

网友:
应该主板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每次都是0X0000000A这个代码吗?这个代码主要是由问题的驱动程序、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的,换个 ...

是不是有种蓝屏代码查看器的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每次都是0X0000000A这个代码吗?这个代码主要是由问题的驱动程序、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的,换个 ...

是的,有的,是微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有种蓝屏代码查看器的软件?

好像是有这种软件,不过我没有用过,我是直接百度查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有的,是微软的

别的不用管,直接搜那个代码看代码解释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每次都是0X0000000A这个代码吗?这个代码主要是由问题的驱动程序、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的,换个 ...

请问怎么样我才能发帖求助呢?

网友E(2016-02-26):
引用 网友H:
请问怎么样我才能发帖求助呢?

方法如下:发帖时注意选择对应版块及对应的主题分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法如下:发帖时注意选择对应版块及对应的主题分类

非常感谢,:-)

网友:
板卡级的,换主板

网友:
装个系统试试,不行再换CPU风扇看看,还有你的板子带集显不呢,先把显卡拆下来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重新装系统

网友:
蓝屏原因   系统的问题多一点吧,硬盘都换过了,你制作的U盘系统换了吗???

网友:
建议先把灰给清理好,再把各线都重新接一遍

网友:
系统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样,建议更换系统试试

网友:
刷个BIOS重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开机蓝屏很多种
内存 CPU  显卡 北桥
系统  硬盘
你可以用排除方法解决

网友:
先用软件抓个DUMP分析一下 是不是软件导致的蓝屏 然后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再测下内存供电 和VTT供电

网友:
换别的系统,安装时选择不安装显卡驱动,主要是现在的系统文件对显卡好像一直出点问题,比如不蓝屏也会在显卡上打个感叹号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清理下内存插槽

网友:
   cpu 温度高  做做清洁 上桂枝 就ok了   请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

   系统你也换一下

人家硬盘都换过了,还换什么系统呀

网友:
查一个主板的其他小供电,也可能是由外设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处理器风扇现在一小时没有蓝屏过会不知道

风扇????难道散热不好??真没遇到过,期待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
这个蓝屏就是系统的问题!直接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绝对内存原因

网友:
这个一般就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
声卡有问题也会蓝屏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我有碰到过一个g2020的cpu怎么装系统都可以  但是一进系统就挂了,  后面加个独立显卡才能用  ,  只要不调分辨率就正常

网友:
0A蓝屏碰到过几起都是CPU坏,当然也不排除主板

网友:
U可能性很大

网友:
测试硬盘坏道

网友:
那还得换了试

网友:
你有重新装过系统没有??

网友:
修电脑就是这样的,试来试去,找出毛病,耐心很重要

网友:
CPU的问题,前几天遇到的问题

网友:
不懂,期待楼主测量结果,大神回答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屏换了?会不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象你这样的蓝频电脑,什么故障我都遇到过,也遇到过主板发神经的~~时好时坏的~
,这样的问题,需要花些时间观察~,代换下主板再 44 吧,

网友:
蓝屏都是先装系统,装完再看,如果还蓝屏就是换内存、硬盘了。

网友:
刷BIOS吧,换CPU

网友:
开机就蓝屏?CPU或者南桥了

网友:
CPU 接触不良的蓝屏

网友:
把系统升级试一试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一个一个的排除,最后说不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只支持1333的,我上1600的直接和你的一样,无限蓝屏。

网友:
最终结果如何呢

网友:
很多时候蓝屏,是硬件问题   系统也会, 先做个系统再说

网友:
CPU座和内存供电,内存槽

网友:
电容有无鼓包?

网友:
换个主板什么都好!

网友:
蓝瓶的一般不好检测,我遇见一般都换版

网友:
太这代码像是温度,但不保证

网友:
是AMD的CPU吗,AMDCPU经常出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

   系统你也换一下

jay,你到底有没有看完,这是灌水嫌疑

网友:
目测应该先换cpu,虽然很少坏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真遇到过,不过我修好了,是内存旁边的一个电容变质了,你把主板内存附近的电容测量下,换了保准管用,求推荐求加分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依我多年经验,因该是CPU坏了

网友:
主板不会造成蓝屏吧

网友(2016-04-05):
那就是CPU或者主办了

网友: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板,换人

网友:
难道是散热不好引起的?

网友(2016-05-05):
CPU试试,intel一代毛病多

网友:
手里有个I3一代 先是蓝屏 之后就不进系统了 卡滚动条处 死机 刷BIOS解决

网友:
刷BIOS 试试,不知还有其他方法没

网友:
1、检查主板上的插件的电容是否正常,可用示波器测量
2、更换个CPU试试
3、内存的电压不稳定,也有可能导致蓝屏
4、把桥加焊一下
5、还是不行,那只有换板了

网友:
主板放电,更换风扇

网友:
OEM主板,这个估计问题最大,山寨货不替换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排除法

网友:
CPU可能性大一点吧,毕竟开机就蓝屏了,或者查查滤波

网友:
查看一下蓝屏代码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再作针对性的维修吧。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吧.我遇到过进浏览器不定时重启.什么都换了.结果就是系统.心里那个背啊

网友:
我也觉得是系统问题,换系统试试,先软后硬

网友:
那有很大的可能出现在主板上 你换个主板测试下 一一排除就好

网友:
这个系统问题,,然后QQ报错你内存应该也坏了

网友:
用排除法,,,,,,,,,,

网友:
既然都换了那就是主板问题呀

网友:
裸板拿出来好测试,不要连接外置设备,没有找到真正问题

网友:
想知道楼主最后修好了没有,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或者加热桥看看~

网友:
主板问题!!南桥,或是北桥,,加焊一下!!

网友:
蓝屏你就装系统了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呢。

网友:
怎么看都是系统问题,建议楼猪先重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有板子对比,还是一件幸事

网友:
干脆把CPU也换了试一试,然后确定是主板了,再来威胁吧。

网友:
虚拟内存报错。硬盘有坏道。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I3一代 H55 看来你得换主板了

网友(2016-06-05):
主板bab了1!!!

网友:
可以换cpu   不行换板  再不行不修啦    新人说话老人勿喷

网友:
     把散热刷刷

网友:
想知道蓝屏代码是什么 或许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台式还是笔记本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CPU也会导致的

网友:
训伟出来的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
那你换个主板啊

网友:
系统装过吗?》 或者刷个BIOS吧!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主板的各大供电,重点是内存,内存供电有问题就会掉电。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有代码查啊

网友:
可能是某个驱动装的不对引起的吧

网友:
把系统换了不行再刷BOIS

网友:
确实,如前面版主说的,
个人观点~~
蓝屏幕一般 分两大类~~ 一是储存类坏~(内存和硬盘)坏,
另一类是其他硬件坏,如显卡~~,或软件。
区分的要点是看错误代码~~~报的代码是不一样的~~~,区分完后,再就是用代换法和~~软件正确安装44。

网友(2016-07-09):
先软件后硬件 慢慢来吧

网友:
刷bios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搞得好复杂啊

网友:
从装系统就可以了。。我一般见这问题。。先检测硬盘有没坏道。。在装系统

网友:
觉得像系统的问题

网友:
呵呵很可能cpu问题。。。。

网友:
遇到过 换了cpu就好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主板也有可能啊

网友:
刷BIOS 试一下

网友:
看蓝屏代码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

网友:
0X0000000A 有试过刷新BIOS解决的

网友:
看蓝屏代码,可以缩小范围

网友:
最怕遇到这种不明显故障的主板了

网友:
电源换了没

网友:
先换系统,再查硬件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呢?

网友(2016-08-09):
不是系统和内存,一般就检查硬盘坏道和电源

网友:
搜那个代码看代码解释就行了

网友:
组装一台呗

网友:
这个像是显卡驱动,之前也遇到过。 装系统的时间不用自带的驱动,去显卡官网下个老版本的驱动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主板问题我上次换了一个CPU芯片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6-09-14):
这一般是主板了 CPU我很信任 应该不会坏

网友:
感觉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和驱动什么的会不会有关系

网友:
啦啦啦 看见一个和我差不多的小白

网友:
小白看点我觉得是主板方面的问题,cpu这东西毕竟比较难出问题.

网友:
试换下电源吧,也许有意外收获

网友:
主板坏的可以性大啊

网友:
测量主板内存负载电压,正常是0.90V,如果不正常检查供电的PWM芯片,换掉

网友:
CPU也更换了; ··先判定是哪个坏了·如果是主板·就慢慢检测电压电路

网友:
主板的问题 没主板换了 可以吧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都加焊一下 也可以并联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
禁用显卡试一下

网友:
查 这个问题最烦了。``

网友:
好像是和开机启动的一些驱动程序有关
换个系统应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用光碟先装个系统排除一下,不行送店去检修吧,
小伙子不仔细看贴子,人家硬盘都换了,还叫人家送修

网友:
这个99%是内存问题哦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供电不稳定呢

网友:
开机进安全模式,用别360急救箱进行测试补救

网友:
这个好像是系统的是吧 别装那么多杀毒软件 一个就行

网友:
到PE里面运行SKYIAR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问题,可以搞个纯净版的,驱动一个一个的打。

网友:
这样的故障可能是驱动没有弄好

网友:
驱动建议用安装光盘提供的 一些驱动精灵打的驱动 是比较容易蓝屏

网友:
我用的笔记本也是这样,没修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先换系统,如果还不行就要考虑硬件兼容问题了

网友:
那么多楼层 不知道楼主解决问题没有 我就觉得CPU坏的几率大过主板

网友:
这个要经常搞就好搞~!

网友(2016-10-15):
系统你也换一下

网友:
你这个主板是不是淘宝的寨板,用的笔记本芯片组做台式机的板子,应该板子问题居多

网友:
换机箱 换机箱

网友:
一脚踢进垃圾筒,,,蓝屏 不定时重启的,只能用这一招了

网友:
先高个系统看看,在考虑硬件

网友(2016-11-14):
是系统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想学习学习,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问题太麻烦了

网友:
主板吧 可能行大点

网友(2016-12-16):
这个 就一起 换完试了 CPU 主板一样会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一般的是主板不稳定,但是比较难查。

网友:
直接换主板呗

网友:
兄弟,你也只有换CPU了。。。。。

网友:
刷BIOS 试试,还有CPU也要排除,一代i系列容易出问题,可以考虑吧主板拆下测试

网友:
重装一遍系统就好了

网友(2017-01-20):
cpu散热的问题呀

网友:
这个应该发求助帖啊,搞的我以为你是修的蓝屏,搞了半天是来求助来了

网友:
碰到过cpu问题导致不能装qq的。

网友:
找一块H55的板子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兰屏板先排除CPU和内存硬件吧

网友:
RTC 电路正常不 特别是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