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待机0.0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27):
本子刚到手插上可调待机0.05很明显有点高、

,待机不正常 拆机子吧 刚把后盖拿开都是黑土估计是个挖煤窑的用的笔记本拆完手都黑的不行,处理擦干净,测量对地阻止都正常,测试公共点电压偏低只有7欧姆是不是短路啊,公共点也没有电压 是不是要维修保护隔离啊 还下载了一个图纸看看 公共点没电压 不过电压 这里可能就是 电容短路造成的,不说了 烧机吧,烧鸡0.40 稍微摸出来有 微热的 当我加大电流的时候 瞬间 调到4A了 吓死人了 立马 调下来 摸了摸哪里微热的地方 仔细看 果然三个电容中间有一个电容 外观都有点变形了 把它翘起来 果断不短路了。就是它

接上屏正常了。另附上图纸一个。

C460A 旭日C462M 462a LA-3781P

网友:
这机子修 得太多了,出问题的和HPV3000相比较了

网友:
这机器独立显卡坏的和V3000差不多啊

网友A:
呵呵,楼主这4A没烧坏其它地方?

网友:
有点用。。。。顶一个

网友B:
待机0.05,公共点短路,我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这4A没烧坏其它地方?

当我加大电流是 就一下子 窜到4A  然后我就 拔掉了  其实 4a也是 烧那个 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0.05,公共点短路,我还真没遇到过

电容是 7欧姆   拆下来是 5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