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显示器多按几次开关机有时屏会花一下!!

楼主(2016-01-27):
联想L2262WA多按几次开关机有时屏会花一下!!之后就正常显示!!
正常显示时你就是拍打他也不会花!!!

网友:
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导至的!!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接口问题,有见过这样的

网友:
拆开机器,把屏接口上的屏线拔掉,用刀片刮刮屏线上的金手指,然后再试试

网友A:
这个机型的驱动板有通病,用料问题。你看一下淘宝都知道销量和问题。

网友:
已退给客户,屏线已清,无效.无法修复

网友:
换一条屏线  联想的好多都是屏线问题哈

网友:
直接改驱动板 收了钱再说!

网友:
显示一下logo就没了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型的驱动板有通病,用料问题。你看一下淘宝都知道销量和问题。

什回复啊··哈哈··你看一下淘宝都知道销量和问题  通病去淘宝·,卖的多的一定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