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启动项怎么设置

楼主(2016-01-27):
开机启动项怎么设置

  安装Windows系统的电脑开机启动后,会自动运行开机启动项里的程序。开机启动项用来自动启动必须的程序,设置太多的开机启动项会占用过多内存,使得电脑启动缓慢,那么,这些开机启动项怎么设置?
  Windows系统有个查看和设置开机启动项的命令:msconfig.exe 。在命令提示符状态下,运行该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就可查看和设置“启动”选项。

图一、开机启动项怎么设置-msconfig

  点击打开任务管理器,可以看到更为详细的开机启动项里的程序,比如是否启动,程序的目录位置等。

图二、开机启动项怎么设置-任务管理器

  你可以根据需要,关闭不需要的服务,或者延迟服务启动,来优化系统。
Windows系统还有个“启动”文件夹,是专门用来给用户设置开机启动项的。用户只需要把想启动的程序快捷键丢到里面就能开机自动启动了。当前用户的“启动”文件夹的具体位置:
  X:\Users\当前用户名\AppData\Roaming\Microsoft\Windows\Start Menu\Programs\Startup
  (X为系统盘符,就是系统安装位置,一般为C)

图三、开机启动项怎么设置-用户启动文件夹

  在这个文件夹中创建或删除开机启动项的快捷方式,就可以达到添加或者移除开机启动项的效果。删除不用说,若想添加启动项,可以使用新建快捷方式向导(在文件夹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新建-快捷方式)来创建被添加的启动项的快捷方式。

  Windows系统的开机启动项设置还有很多其他方法,比如修改注册表、使用第三方软件优化开机启动项等,大家可以参考本站的其他文章,这里就不在详细介绍了。

网友: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现在WIN8可以不用这个命令了,直接在任务管理器里就有了,很方面

网友:
xinshou 新手学习了

网友:
小小白长知识了

网友:
这里灌水不碍事吧?如果碍事。。。你看不到我!!!

天意wx -2 本来这里非严管板块 不过如此怎能不罚?

网友:
按del,进BIOSS设置

网友:
鼓励发帖 加分

网友:
学习学习。。没有坏处

网友:
还以为是开机启动项

网友:
我都是用360里面的优化,里面有启动项的选择,可以去禁止

网友:
添加微码)-中关村在线...

网友:
我都是用360里面的优化,里面有启动项的选择

网友:
好贴呀,看了楼主分享的这么给力,精彩的图文教程,学习长知识了,感谢无私分享.